IPOD音响TDMA噪声有些什么样的解决方法了?

楼主(2010-12-28):
现正在做一个IPOD的音响,打电话的噪声很大(不是一点大),调了很久还是有那么高,很难整下去,恳请各位高手能否透露一点整TDMA噪声的方法呀?

网友A:
等高人解答

网友B:
主要是合理设计电路并引入适当的屏蔽,建议楼主去看看音频放大电路的设计讲究。

网友C:
楼主的音箱用的芯片是APPLE公司的专用芯片吗?

楼主:
4楼是说关于哪方面的IC

网友C:
是的。我之前的那家公司是做APPLE公司的授权商,我们是做IPOD音箱的。所以像TDMA NOISE测试多要过的 。我们当时也是请教的昆山的一家实验室,他们是APPLE公司指定的实验室

网友D(2011-06-16):
刚看到这帖子,过TDMA NOISE主要还是layout的时候要多注意下吧,很重要啊,不过如果你做数字的docking的话就没这个影响了,走iphone的USB数字信号通过MCU拉出I2S,不过如果有FM的话这样会对FM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