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的扭矩为什么会增大?

楼主(2010-12-28):
我用得是6个MOS管的电桥驱动方式,用的是48V的LI电池
现在有这样一种情况(这是电机厂家告诉我的经验)
1:电源端增加很大的电容 10000UF的
电机的扭矩明显感觉大了,
2:驱动每个MOS管用2个MOS管并联,那总共是12个MOS管了 扭矩也会大不少

这两种方式为什么会增大无刷电机的扭矩,请各位朋友帮忙分析下.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网友B:
按理都不能增加扭矩的因素。
除非厂家本身的驱动实例设计不正确。电源驱动不够,MOS管选的太小了。呵呵

网友:
无图无真相

楼主:
可能是我表达的不好,大家感觉有点理解错我的意思
我再仔细说下吧
开始 电池两端的电容我一个都没加,因为感觉是电池嘛 ,加个电容也没多大滤波作用了吧
我的电机(就是平衡车上的),带个人爬不上17度的坡,
但是加了大电容就能轻松的爬上去了.

网友A:
电池并非理想电压源,有一定内阻的。
并联大电容后降低了动态内阻,确实可以增加电路中瞬态电流数值。

网友A:
用干电池或充电电池的设备,如便携式收音机,一定与电池并联电容的。

楼主:
这里有份电动车提速的资料,大家看下

提速分两种,一种是提高启动加速性能,一种是提高急速,两者兼得的方法虽然也有,但代价不低,且不是任何车都能改装的。
1: 添加电解电容,提高电动车启动电流,以达到提高电机瞬时扭力,电容的耐压需略高于电源充电后的电压值,并且将电容并联在电池线路中,其原理是当电源电压高于电容电压时(此时电容电量为0,电压也为0),电池对电容进行充电(电动车一般在运速或静止时电压稳定不会下降,此时电源对电容进行充电,电流也较小),当电容充电至与电源电压持平时,充电停止,由于电动车在起步或加速时电压会下降,此时电容进行放电,提高供电电流。 好处是缓解电池在起步和加速时的大电流冲击,对电池寿命有一定好处,但是成本并不低,一般12000UF的电解电容售价均在20元以上,耐压75V的单价一般都在60元,而为了提高整车提速效果20%,往往需要10W UF以上的电容,另外在电源输出端需要一个控制电路(电感器)来控制电容冲放电,大多数人直接并联电容,往往达不到好的效果,因为电动车起步时,电压下降并不是太大,造成电容放电不充分,致使电容中大部分电量白白闲置在那里。
2:并联电池组,这种方法比较直接,且能够提高电动车续航能力,由于是双组电池同时供电,所能够提供的最大电流,是单个电池组的一倍,进而提高了启动速度,当然提高的启动加速性能是不是能够达到100%,这需要安电机以及控制器的参数来定。困难之处在于两组电池的并联,如果都采用的是原厂原配的电池,问题不大,容量差一般不会超过标准,但是充电器必须统一,这样充完电后,电量也能比较统一,而且电池组最好不要冲的太满,因为在并联后,电压高的会对电压低的进行放电(充电)达到同一电压值后就能均衡放电了,如果不是同品牌同种类电池组,就算电压平衡后,放电后的电压会不同,就 (14:07)
会造成一直重复循环上述操作,电池寿命难保。如果想采用这种方法的人,个人建议多购买一个控制器,并联在电路中,同时对电机供电,但电池不能并联,都单独给一个控制器供电,这样既能保持电池寿命又能提高加速度,即安全又简单,不过需要安装2个电门,否则,电池组=并联在一起。对电池不好,理论上这种方法可以提高100%扭力,不过还需安电机来算,一般这种方法只能够将电机发挥到额定电压下的极限,对电机的寿命影响不会太大。复出的RMB也不会太多(马路上背着两组电池跑的人N多,比较适合这种改法) 注:控制器的输出线有1根是不能并联在电路中的----码表线
3:手头不宽裕,想提高急速的车迷,只需要配一节与原电池同规格的电池,串联在一起,提供60V电压,使电机超频工作,一般比较适合无刷电机(有刷电机损耗大,内部污染严重,电机寿命无法保证)注意串联的位置并不是原电池盒的输出端,这样只会让你的车灯以及码表烧毁并且控制器拒绝工作,控制器上一般输入端会有3根线,2根正极线一根负极线,在正极线中一般会有1粗一细,粗的输入线路是受控制器功率晶体管控制的并直接输出给电机,细的那根是电门线(一般48V的控制器,电门线输入的电压需要高于欠压保护低于控制器保护电压,才能启动控制器)所以串联的位置只能在电门线之后,使电门线的输入电压保持原来的48V,而功率晶体管的供电电压则提高到60V,这样做的能使整车性能理论提高25%(包括急速以及提速),不过改之前一定要做好控制器散热工作,可以借用电脑CPU散热片,风扇以及导热粘合剂,固定方法很多,这里就不说了,坏处是夏天降低了行使里程,由于提高了25%的电压,电机的发热量将大增有超出霍尔极限温度的危险,夏天不宜连续高速骑行超过15KM。
4:不要命一族,头脑发热式改法,由于电动车电机特有的构造,致使电 (14:07)
动车拥有比摩托,燃气车更大的提速空间,如果您手头宽裕又想在市区享受彪车一族的风采不妨一试,方法与第2个方法相当,只是多再多增加点支出,另行购买一个与原车后轮相当的配套电机以及控制器,采用分开供电,将前轮直接换装上一个电机轮(与后轮相同),形同电脑中的双核,扭力足足提高了一倍,关键是电机的重量普遍较发动机轻的多(摩托和燃气的估计没可能这么改了)整车的重量只限于另外的一组电池,加速度效果只有真正看见的人才能感觉到(比2冲轻骑还要快,目前在上海只见过1辆,本想追上去问问,可是追不上,呵呵)对于急速不敢妄加议论。真想找到那个哥们试试看。不知道论坛上有没有人见过这辆车(车体黄色,贴的乱七八糟的,非常惹眼,花哨的不能再花了),不过看过大多数电动车的前轮构造,发现只有那种前插式避震的有机会改,电机也必须是那种扁平式的,现在一些800W以上的电机都太厚了,根本装不上前轮
如果哪位朋友还有更好,更变态的改法,欢迎大家讨论,多提意见, 本人知识有限,只知道这么多了, 现在全部奉献给大家, 也希望*商,改车行多多参与改车,将电动发扬光大(大多数车行都不爱搞提速,很是郁闷)上海本地的朋友多多交流,有问题大家一起讨论解决更有意思。
最后补充一句:有没有人见过类似“踏平日本” 图案的贴花,本人有强烈的意愿购买,还有 “愤青”两字的中文贴花,
方法1:以前计算过,电容需要法拉级电容,才能满足几秒钟加速需要,而不是微法级电容,1法拉=100万微法。
方法2:并联电池可以减小电池放电率是正确的,但是对提速无帮助,控制器限流不变,速度相同,不过车重量增加了,实际起步和爬坡会较慢。另外控制器输出端是脉冲电流,2个控制器并联输出,感觉挺悬,不过有霍尔来同步,也许行吧,这个方法要试验下。
方法3:应该是最简单的, (14:07)
不过控制器要改60V的,另外有个改法就是用1只6V的电池,这样实际升压仅6V,性能提高也不少。。
方法4:提高不了速度,最多提高爬坡能力和起步能力,但是代价太高。电动车最高时速本身就由电机额定转速限制了。
(14:07)

楼主:
加电容,我也是和maychang想的一样的,

电池并非理想电压源,有一定内阻的。
并联大电容后降低了动态内阻,确实可以增加电路中瞬态电流数值。

那并联一个管子的办法,我觉得也只是降低管子导通的内阻,减少大电流时候压降
使电机能得到足够多的电压,充分发挥出电机性能.不知道这个理解准确不?

网友A:
9楼:
这种可能性很大。

网友C:
个人认为:对并管子的理解,应该引入电流变化率概念:di/dt,即电流的建立速度。
管子在其它参数固定的情况下,di/dt固定,从元件角度考虑提升电流变化率,成本很高;2个管子并联后,很容易将电流变化率加倍。
并电容也有这个意思,提升电源的电流建立速度,同时提升了源的极值电流,二者那个占主要成分,需要试验了。试验方法:1个10W uF 和5个2W uF并联 比较,如果效果接近,说明“提升了源的极值电流”占主要成分,如果5个并联明显占优,说明“电流建立速度”占主要因素。如果1个10W uf明显占优,就要继续研究了。

网友D:
y这个问题还真没细想过

楼主:
11楼提出的 di/dt,即电流的建立速度  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理论依据
模电书上并未有提到这个参数.我看的是童诗白的那本,不知道兄弟是看得哪本书

网友C:
忘说了,是我的朦胧认识,没有理论依据。

楼主:
不过兄弟也够能想的, 我看了 IRFP2907的参数,
这是个MOS管,它的di/dt<=260A/us (这个参数在说明里,只能做为参考)
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 我的电机也没那么夸张的电流变化,
应该di/dt这个参数没多大影响吧
兄弟可以去看下那个MOS管的参数.

网友C:
我还真不知道mosfet有di/dt这个参数,只是从电机的启动电流大这个角度考虑,管子应该有这个性能(标出不标出不影响这个性能的存在,因为电流从0建立肯定需要时间),而且这个性能应该影响电机的启动特性。
另外这个参数不应该是极限参数,而应该是其特性参数,之所以给出一个极值形式,因为电流变化率与外围电路的某些参数有关。
至于260A/us这个数值,因为没有参考,故没有多大用处。当然这个说法需要试验来证明,我只是臆断,完全可能是风马牛不相及。对楼主来说做试验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E:
10WH的电容对车辆的提速性能有帮助,那就怪事了。

对于10000uF的电容,虽然储能有11WH,但真正能用上的很少部份能量,以允许电压跌落到40V计,最多辞放3.5焦尔能量,以800W的电机,这相当于提供4.3mS的额外动力,以30公里/小时的速度,这个作用距离才36mm。

降低启动对电池的冲击才是真正的原因,因为你的传动系统有回差,电机在最初的一转或半转建立的速度,可大大减轻对电流的要求

网友E:
除非电机本身的设计不合理,齿槽效应明显,供电电流的脉动系数很大,靠电容来提供脉动电流

楼主:
18楼说的在理 我完全同意

网友F:
晕,这也要问吗?

1:电源端增加很大的电容 10000UF的
电机的扭矩明显感觉大了,
——加并大电容可以增加换向后导通时的瞬间电流,转子更容易窜向下一位置

2:驱动每个MOS管用2个MOS管并联,那总共是12个MOS管了 扭矩也会大不少
——并联MOS管当然是减小MOS导通时的动态内阻,以便有更大的电枢电流;

归根结底,还是减小内阻,再减小内阻。
而电动车如果不是控制器限流了的话,加速的瓶颈绝对是出在电池上,这点对于国内的产品来说更是想都不用想的。

LZ爱思考是对的,但要是能开动头脑自己去找方法、找原因,那就更好了。比如,你可以找个示波器,测量主电流线上的波形,看看改动后会有什么影响,不就清楚了?

网友G:
第二个好解释,因为这样做对电动机而言,等于降低了电源内阻

网友G:
第一个不太好解释,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电源内阻太大,或者4个mos桥的导通电阻太大

楼主:
XWJ
多谢提示了,
只是这个测试条件太困难了
我总不能拿着示波器 边跑边测试吧(我的产品是平衡车)
不过之前也在原地 猛加速测试过
而且电机一转 毛刺非常大,根本看不清楚了,只能看到一个电源电压被明显
从52V 拉到45V的现象(也就是电流会很大,20A多了),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