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芯唐有没有打算出带DAC外设的MCU?

楼主(2010-12-28):
用PWM做的12位DA转换的速度太低了!
50M/(2^12)=12。2k /10(滤波器时间常数)=1。2K
只能做1K左右上限频率的实时音频!

加一个DAC的成本真的很贵吗?

网友A:
stm32f100 便宜,11块钱带DA

网友B:
lz的意思做音频需要12bit的分辨率?

楼主:
理想是16位分辨率,但以目前的整合技术,信噪比很难做到16位。
别的MCU有12位的DAC,已经能完全满足软解压MP3的放音动态范围。
纵观国内劲推流行了几十年的主流单片机,还没见到过带DAC的厂家。
期待新塘MCU有些革命性的动作。

网友C:
将PWM设为8bit分辨率, 用2个, 在外部通过硬件线路进行叠加...

楼主:
楼上这个方法太麻烦,两级叠加电路产生的误差阶梯失真电压,对音频听感有严重的损害。
实不可取也。倒不如外加DAC硬件。但这样一来,就增加了PCB设计的面积和成本。
单片机的定义:就是一片搞定。
ADC和DAC 本来就是MCU应具备的标准部件。只是国人太落后了,以至于几十年后,还推不出一个象样的主流MCU。太令人感慨了。

网友C:
NUC都支持I2S接口, 如果只是用来输出音频信号, 有些I2S的DAC很便宜的, 大概1~2RMB.

楼主:
没见过2RMB以下的IIS接口DAC,楼上可否给个型号?
不要说是100K的量价。

网友D(2011-02-11):
是个问题

网友E:
没有带DA模块的单片机吗?

网友F:
实在不行,换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