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的理解正确吗?

楼主(2010-12-28):
为什么电动车起步速度慢

理论上讲,相同功率的电动车启动应该比燃油车还要快,因为脉宽调制电机给电就能工作在额定扭矩附近,脉宽不同,只是转速不同,对扭矩影响不大。而燃油车只有在最大油门处输出的扭矩最大。但是实际上两者正好相反,很多人注意到这个现象了,不知道大家考虑过原因没有?
我认为起步快慢和电机带不带减速齿轮关系很大,如果是高速有齿电机,起步就很快,原因是低速无齿永磁电机受磁铁磁场强度限制,扭矩不可能很大,可能刚刚大于克服正常行驶时地面的阻力,但是启动时需要的扭矩很大,因为这时除了需要克服正常阻力外还要克服“惯性阻力”,此时无齿电机就不能提供足够的扭矩,电机线圈处于磁饱和状态,从而使其工作在低效率区,大量的电能以热能的形式白白的浪费掉了,直观的表现就是电流很大,加速却很慢。而高速有齿电机通过减速机构增加了扭矩,就不存在这个现象,所以有齿电机的启动加速就很快,配置设计合理的减速机构其启动加速性能会高于燃油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做个实验来验证一下。

其实电动车的减速机构最大的作用就是增加扭矩,增加扭矩还有个方法就是增加永磁体的磁场强度,只是后者受目前技术水平限制,不能增加太多,所以才用减速机构来代替。我认为随着永磁体材料技术的提高,电动车的启动性能会越来越好。

楼主:
大家来讨论下 这个人的理解正确不
因为脉宽调制电机给电就能工作在额定扭矩附近,脉宽不同,只是转速不同,对扭矩影响不大。
比如他的这句话.

网友A:
脉宽只是调节加在电机上的电压,电压越高,电机输出功率越大,扭矩跟电机特性和转速有关。

网友B:
这要看你使用的是什么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