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弱智问题:振荡电路,都可以发射信号吗?

楼主(2010-12-28):
问一个弱智问题:振荡电路,都可以发生信号吗?
就是说,比如,我搭一个正弦波产生电路,然后这个产生出来的正弦波
都可以以无线的形式把能量往外发送吗?
如果不能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在用的无线信号,它又是怎么来的呢?

网友A:
这要看是否有合适的天线。
最常见到的正弦电路就是交流电网,功率很大,但天线不合适,所以发射出去的功率很小很小。

楼主:
这要看是否有合适的天线。
最常见到的正弦电路就是交流电网,功率很大,但天线不合适,所以发射出去的功率很小很小。
引用 网友A:

比如说晶振,出来的正弦波
我用频谱仪去测的话,能检测到信号吗?

//其实我就是想去捣鼓一下公司那台频谱仪,结果我就找到了500M一下的探头,要是有500M以上的探头的话,我就会去测试手机信号了,可惜没有找着//

网友B:
2楼说的不错,知识通常的晶振频率不低,往往在MHz量级,电路中存在的分布参数会成为天线,而且晶振电路不可能是100%正弦波的,必然有高次谐波,而高次谐波需要的辐射天线尺寸更小,所以更有机会发生,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设备要通过EMC测试,必须小心的设计晶振电路。至于你用的频谱能否检测到辐射,要看频谱的可用频带范围,而且要正确使用才行。

楼主:
感谢两位大侠
我刚才试了一下
随便拿的一块板子,12M的主频
用频谱仪测,能测到48M的地方有波形,但是很微弱很微弱
也不知道这个是哪里来的
难道是我这块板子上的数据总线上产生的?
肯定是这块板子上的,我把探头拿离这个板子远点,越远信号越弱

网友C:
开放空间内若有交变电磁场就会有辐射存在。

网友D:
辐射和频率有关,频率越高越容易辐射,这就是为什么射频必须选择很高的原因,如果你要辐射频率低的信号,如语音频段信号可以调制到高频上,然后再发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