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同相放大器

楼主:
如图所示   运放放大的信号是由单片机的IO通过PWM的方式输入进来的  现在的问题是  当运放的供电电压为12V时  无法进行正常放大 哪怕PWM输出的电压信号很小  0.01V  也不行  放大的倍数受大限制  2倍左右
而实际的理论值应该在3.2倍   而换成24V供电 就可以正常工作   这也算运放放大倍数饱和吗   怎么去理解呢  PWM已经被转换成一个线性的模拟信号了  难道是因为它的幅值在5V   而5*3.2>供电12V  这样产生的饱和吗?

楼主(2010-12-28):
还没人来啊  我再补充一点   刚才又试了下  在PWM输出后 加了一个电压跟随器  然后再输入进上面的运放电路   一样的结果   这是为什么 呢

网友A:
你运放用的是LM358?单电源供电?不是正负双电源供电?

网友A:
如果为0~12V供电,那运放的工作区域大致在2~10V,你的0.01V自然不能工作,大概意思是如此。

楼主:
晕  我的意思是  怕放大倍数饱和  所以取个小的 0.01只是那个意思  1V的时候  3V的时候  都取过 都不正常    258的  用的是单电源  没那么高的精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