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定点dsp与多个16位ad,da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0-12-28):
要求是随意选一款dsp,然后选择16位的并行ad或da,怎么把多个ad和dsp连接起来,要求考虑地址分配问题和总线负载,有谁有这方面的经验么?请指点一下,最好有管脚图和电路连线,急用!在线等!

我现在考虑用tms320f2812,查了一款16位ad7656,但是不知道怎么把多个ad和dsp连接起来,请帮忙!

楼主:
谁能帮个忙啊,给点思路,我是初学者,不明白啊,明天就要用了,急用啊!

网友A:
用外部总线接口连接即可,地址自己分配

网友B:
用FPGA或者CPLD做译码 多个AD接在FPGA/CPLD上 DSP的地址和数据总线和FPGA/CPLD连接在一起

网友C(2011-01-27):
接一万个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