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选型问题

楼主(2010-12-28):
最近要做一个三相电测试仪,芯片采用国产的ATT7022C,检测电压220V,电流50-100A。精度要高点。因为刚开始做,对互感器的选型还不是很清楚,各位能否提供较成熟的选型方案?谢谢啦!

网友A:
国内用申科的互感器比较多,可以到它的网站直接。

网友B:
LEM做的比较不错

网友C:
http://b2b.bjx.com.cn/74133/product-custom-250.html
这个地方也有不少型号的电流互感器, 可供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