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

楼主(2010-12-28):
12位ad,,传感器显示1.5v,,但是进入计算机后就在1.47到1.52v之间波动,,不固定
传感器数不变,,采进去的数上下能差50mv?怎么回事啊?12位ad没这么差劲吧

网友A:
首先注意基准要稳定,其次,输入信号本身可能就是这么波动的,这时需要加数字滤波算法。

楼主:
ad 的基准是不是就是单片机的基准啊?  信号很稳定。采进去 的数不稳定,,请在详细一点好吗?我 有点迷糊。请各位大侠此招

网友B:
50mv的纹波很正常,软件加滤波咯

楼主:
怎么我可以知道基准是不稳定的呢? 如果不稳定我该怎么处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纹波万用表能测出来吗?  怎么ad就能读出来?12位的分辨率,,精度这么差啊?

网友C:
电源和参考电源也很重要。你用的是什么样的电源?

楼主:
就是插座上的电源啊。我的单片机是开发板,ad芯片就在单片机上。

网友D:
插座上的电源?这个电源是怎样的?纹波怎样?

你直接用仿真看一下.

楼主:
怎么仿真啊?用示波器看吗?

网友C:
就是插座上的电源啊。我的单片机是开发板,ad芯片就在单片机上。
引用 楼主:

晕,谁问你插座上的电源啦。

问的是你系统中用的电源是什么?

你不会是把插座上220交流直接接入单片机吧?

网友E(2011-04-12):
还行   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