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总死掉

楼主(2010-12-28):
现象:程序运行3天后或者更长时间,主程序正常运行,但串口死掉了,重新给CPU上电,恢复正常!
问题:有那些情况导致,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往往是闩扣效应所致,说明干扰较强,需要加扛干扰电路,比如串磁珠,加钳位等等。

网友B:
后面是232还是485?挂示波器确认芯片有没有输出,就是区分是界面芯片死还是MCU死

楼主:
是232芯片,MCU收到数据,就是无回答,主程序的循环未死!

网友B:
如果你能用示波器之类确认232芯片输出有数据,且单片机的主循环没死,那多半都是程序问题,有小概率发生的时间造成了程序流程“飞”。

楼主:
有小概率发生的时间造成了程序流程“飞”。但还能回来,真让人难解!

网友B:
注意你是重新上电后恢复的,不是自动恢复的。我有8层把握是你软件上的问题。

网友C:
先换个正品的232看看(仿232,有不稳定的),如果还是这个问题,那就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A:
是闩扣效应还是软件bug很容易判断,出故障时不要重新上电,人工给个复位信号,如果恢复正常就是软件问题,否则是硬件问题。

网友D:
这个问题不难查,先静下心来,按chunyang的办法看看是不是软件问题,如果不是,用示波器看232接收的输入输出端信号是否一致,应该能找到原因了

楼主:
产品装在机柜里,无法实现人工给个复位信号.232收到数据是通过我设计好的指示灯看出的(而且加了隔离电源)!
示波器也无法观察!

网友E:
的确如Chunyang所说,这么查能比较快的定位问题的根源,如果是硬件问题还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方法来验证具体的问题源,为了快速复现你可以提高串口的baudrate来提高复现的几率
1,出故障后看看能否用软件将uart寄存器的值读出来分析一下。然后重新初始化看看能否恢复。
2,如果还不能恢复,看看能否采用非上电复位的方法来试试。即按reset键。
3,如果还不能恢复,再查uart的外围硬件电路,加TVS,串电阻阻做保护等等。

网友F:
如果是新设计的系统,八成是软件的BUG,比如通讯出错时忘记清除出错标志位之类的。

楼主:
uart的外围硬件电路已有RXD和TXD对地加P6KE18CA,并串联10/2W电阻的保护!

网友E:
10/2W的电阻有个屁用(不小心粗口了),换100ohm到1K都可以啊。不要2W的 1/4就可以了

楼主:
LS!请讲明原因!?

网友E:
10ohm的电阻吸收的能量有限。

网友G:
八成是软件的BUG ,应该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