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万用表中测二极管档的数值是什么含义

楼主(2010-12-28):
万用表中的二极管档,一般正向测为几百,这个值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正向压降,单位通常为毫伏。

楼主:
压降?听有人说过是等效电阻?不清楚

网友A:
to 3L:

不是,二极管没有等效电阻一说。

网友B:
压降是对的。

但测量电阻时等效为电阻也基本吻合。

比如你测量20欧电阻显示接近为20,

猜测:  万用表测量时 输出为接近1MA恒流的缘故。实验用的胜利的 VC890D万用表

如果万用表输出不是1MA恒流就不能等效为电阻。

网友C:
是压降,楼主如果有两个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一直有个疑问:
万用表通断档、欧姆档、二极管档

我量板子上线路的通断,好像三个都可以量。
有区别吗?二极管档快一些?

网友E:
区别是电流不同。

网友F:
确实是“二极管的正向电压值”,单位为mV。但是,其测试电流很小,一般在几个mA。

网友:
是压降,单位mV,数字万用表说明书里面讲得很清楚。

网友G(2011-04-07):
:)是压降,不过不同的万用表测出来的值会有偏差

网友H:
测二极的的档也可以测通断,通常为一个1mA的恒流源.

你可以发挥想像,测一些其它东西,像电阴什么的

网友I:
特意那个led测了一下,不像是压降

网友J:
就是压降,单位mv。有的表单位是v,led管子的正向电压较大,量出来的值不同与一般二极管。二极管档较费电最好不要量通断。

网友K:
用带响的那档(一般就是测二极管的档)测量电路通断肯定比用电阻档量效率高多啦
只用听响就行了,反应灵敏,当然某些地方还要注意一下显示值,小阻值回路测起来也带响的

电阻档测量也可以,但要时刻盯着屏幕,而且电阻档数值反应即慢又不准确(和接触情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