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需要单片机设置波特率吗?

楼主(2010-12-28):
(无正文)

网友A:
简单使用过NRF24系列芯片,波特率可以设置250K /1M /2M等比较简单不同芯片速率不一样,接收发射设置一样就可以了.
IRQ你可以使用中断方式也可以使用查询方式,看你开启了些什么中断,读中断状态字去执行不同任务,一般也就开发射完成接收完成中断.你若不管IRQ程序写起来不是很麻烦吗,状态寄存器不清,应该也无**常工作吧.
    实际RF芯片设置都差不多,一通百通.

楼主:
单片机里面还设置波特率吗?就如有的写什么9600了,用上定时器的,250K /1M /2M这是模块的波特率?

网友B:
MCU的串口波特率与射频芯片的空中传输波特率无关,要设置的是射频芯片的空速,至于MCU的波特率则要看你的应用中是否需要串口了,但这与nRF2401无关。中断引脚谈不上什么处理,看你的响应方式,可以中断也可以查询,中断的效率会高些,关键看你的程序结构。

楼主:
再简单的问一下,在nrf24l01模块里面,我看接收端都设置波特率了,是在电脑上显示吗?  我就两模块的接收,发送,读取接收的数据再播放不同的音乐,这需要设置波特率吗?

网友A:
NRF24L01是不带MCU的,通过SPI口与MCU通讯.若是NRF24LE1是有UART接口,由于在线仿真的工具很贵,只好通过UART发到PC调试.也有可能你的模块是NRF24L01+STC单片机也是要通过UART调试程序.

网友B:
空中传输率肯定要设置,发送、接收方需一致。

楼主:
那这个部分程序是数据发给了PC机还是单片机啊 void StartUART( void )
{
     SCON = 0x50;
     TMOD = 0x20;
     TH1 = 0xFA;
     TL1 = 0xFA;                        //波特率4800
     PCON = 0x00;
     TR1 = 1;
}
//***********************************************通过串口向PC发送***********************************************
void R_S_Byte(uchar R_Byte)
{
         SBUF = R_Byte;
     while( TI == 0 );                                //查询法
           TI = 0;
}
···
····
void main(void)
{···
        for(i=0;i<3;i++)
                        {
                        R_S_Byte(temp[2-i]);     //串口显示温度
                                Delay(60);}

网友A:
这当然是发送给PC. 你是不是在哪弄了个DEMO程序.一般都是点亮LED或将数据发送给PC,演示程序的.

若用的24L01控制子程序和这个UART子程序没什么关系

楼主:
哦!学习了,谢谢各位。

网友C(2011-03-31):
学习   深入体会

网友D(2011-07-06):
收发一致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