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充放电测温 工频干扰---SN8P2614

楼主(2010-12-28):
RC充放电测温 工频干扰---8P2614
芯片:8P2614
RC充放电测温
测量方式:比值法

铁桶(必须是铁水桶)  只有须铁水桶是才会出现下面现象,如果将铁水桶用用木板垫高,不会出现下面现象

故障现象
1:使用工频变压器比较稳定,开关电源测温对地就不行
2、水温水位传感器是电极式传感器,当传感器放入水中,在电容的一端会有50Hz VPP=2V左右的波形,充放电波形在这个波形上随机分布,这时我的温度跳动很猛的
  当水温水位传感器从水铁桶(必须是)中拿出,就变的很稳定了

之前考虑可能是地不稳,所以我加了一条地线-->将PCB的GND和大地相连,这时放入水中后,测量数据是相当的稳定

如果这时我在开启水桶的的电加热,后,还会在电容的一端会有50Hz VPP=2V左右的波形,温度上下跳、

我的测量方法
要测4个变量--->水温1,水温2,标准电阻,水位电阻

每个变量开启有8个字的数据池
递推--->排序--->去最大最小---->平均--->得新数据

现在我极需要让测理数据稳定下来,不管是电加热开启,还是水温水位测量,要求稳定,  一直搞不定

网友A:
发热丝漏电,俺遇到过类似问题。

楼主:
这个不是发热丝漏电哦!!!!!  第一次放进水里,没开电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