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卡需要做防雷设计吗

楼主(2010-12-28):
改别人的板子,SIM卡的IO,RST,CLK,VCC都并了一个TVS,个人觉得SIM卡只是相当于ID Card的东东,雷再怎么劈也应该劈不到SIM上吧,但是本公司产品的确有被雷劈的(野外作业的仪器),到时觉得天线上应该并一个TVS管,可是却发现没人这么做。在天线上并一个TVS肯定会对天线的阻抗有影响,大家针对这种问题一般是怎么处理的呢?谢先@~@

网友A:
那个TVS是对付ESD的,手机被雷劈到的话,也许就蒸发了

网友B:
不需要,防雷主要用于外部接口。

网友B:
天线上不能并TVS管,会旁路掉射频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否给个具体的例子,谢谢了
还有你说TVS会并掉射频信号,TVS只不过是响应速度比较高的稳压二极管吧,他的高频阻抗会很低吗,谢谢

网友B:
TVS的结电容很大,GSM信号频率为900M、1800M和1900M段,会被旁路掉的。

网友C:
倒是看到不少数字电视模块的信号线上有并esd。

网友D:
2楼已经给出了正确答案,那个TVS和雷击没关系,是用了防静电的。

网友E:
应该不需要。。

网友F:
天气干燥的时候我们的手上会有很强的静电,这个时候去拔插SIM卡,如果不加保护则有可能损害处理器的

楼主:
原来如此@~@
谢谢了

网友G:
没错,SIM卡加TVS是为了ESD,一般触摸屏的电路也有相似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