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programer 启动不正常

楼主(2010-12-28):
    PSOCprogramer    安装了好几个版本,无论哪个版本装好后点击图标启动程序不能进入程序界面并出现这个提示,到低是什么问题?如果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还请告知小弟!

网友A:
你电脑上装的什么杀毒软件?

楼主:
JXIN,多谢您的关注。  我电脑上装了360安全套包括360杀毒,不过装软件的时候我是把它关掉的,我在任务管理器里面找找试着把关于360的一切进程都关掉,再装下看!

网友B:
建议安装最新版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