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MAX2 CPLD管脚状态

楼主(2010-12-28):
altera公司的MAX2  cpld 如果IO管脚未定义是否为高阻状态

是否可以直接挂在总线上

网友A:
cyclone 的FPGA不使用的IO是在工程设置里面统一配置的。配置为输入、输出0、输出1都可以。
缺省好像是输入,高阻

max应该也一样。看工程里面怎么配置的。

网友A:
早上刚好在调FPGA
抓个图给你

MAX2也是用QUARTUS软件,所以是一样的。

网友B:
2楼说的不错,需指定编译软件的配置。

楼主:
谢了 这样我就放心 直接挂总线上了

网友C:
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