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NPN PNP复合三极管型号

楼主(2010-12-28):
做驱动,基本设想是三极管8050加8550来做,图已画一路,发现驱动有几十条,光这一驱动就占了好几页,而且2个三极管外加3个电阻,所占的面积也蛮大的,哪位推荐个复合三极管(NPN+PNP)规格和8050、8550或者9012、9013差不多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A:
NPN+PNP可以组合成 NPN或者PNP的。

如果是组成NPN的,ULN2003不知道行不?

网友B:
可以考虑用ULN200x系列的IC,如果不是高压驱动(指相对于电源电压),用门电路也行。晶体管方面,达林顿复合管好找,但NPN+PNP的双芯管不好找,而且价格太高,通常这类管子是严格配对的结果,主要用于有特殊要求的线性应用,开关类应用不宜采用,体积也小不了多少。此外,用表贴型器件也是个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