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的这个参数,怎么理解?

楼主(2010-12-28):
最近在评估MT48LC16M16A2P-7E,这个后缀手册第一页上说代表CL=2,但是后面还有个Mode Register说可以设置CL的,可以是2,也可以是3.这个不是前后矛盾吗?看不懂。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延时时间是固定的,所以如果clock太快,那么需要延时3个clock。clock慢了,只要延时2个就好了

网友B:
不就是个芯片上打印的后缀吗?

网友C(2018-12-24):
这个规格书就看不懂

网友D(2022-04-20):
cas latency 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