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lc7226和AD694总是无故损坏的真相~~~~请高手解答啊!

楼主(2010-12-29):
电路图详见附件,TLC7226控制两片AD694做4~20mA电流的输出,TLC7226不定时的损坏,损坏后AD694输出固定20mA电流值,不知道为何,此问题困扰多时了,望高手能协助解答!
VCC15是15V供电,AD587为10V参考电压源I711和I712对AGND分别为两路4~20mA输出

网友A:
是在使用时损坏的还是在厂里就坏了?

另外,你的图纸画成这样,你们领导也不劈你?

网友B:
我也不懂,等高手

网友C:
你的电源不干净。
Vref是直接通U31,U32?VCC15是4颗IC共用电源.
如果Vcc有突变或有尖峰电流,或者U31,U32被干扰,有可能不正常工作的

网友D:
AD694的10V是基准输出不是输入......

网友D:
AD587的基准输出能带10uf负载吗?这个要看下数据手册,最好加个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