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F166驱动液晶问题,请教!

楼主(2010-12-29):
中颖大师们,俺的这个程序跑起来后,液晶显示无反应,请指点一下,哪里有问题?谢谢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H79F166.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xdata SEG[19] _at_ 0x1E0;
/****************************************************************/
void InitLCD(void) //初始化LCD参数
{
DISPCON=0x6f;//0110 1111选择LCD,允许LCD,打开LCD对比度控制,1/4占空1/3偏压,对比度1V
DISPCLK0=0x6e;//
DISPCLK1=0x01;//LCD时钟=振荡器频率
P0SS=0x03;   //0000 0011 0.1.做SEG,其它做I/O
P1SS=0xff;   //1111 1111 19Segment
P2SS=0xff;   //1111 1111
P3SS=0x07;   //0000 0111 0.1.3 共3COM,其它做I/O
P0CR  =0xc3;//0输入1输出设置1100 0011  ADpdwn,ADclk,ADout,K3,K2,K1,SEG18,SEG17
P0PCR =0xfc;//1上拉设置00000000
P0    =0x3c;//初值设置00000000
P3CR  =0x08;//0输入1输出设置00001xxx  [7:4]未用,背光,COM3,COM2,COM1
P3PCR =0x08;//1上拉设置00000000
P3    =0x00;//初值设置00000000
//P4未用
BUZCON= 0x01;// 12M/8192 P5.3做蜂鸣器
}
/**************************************************/
void main(void)
{
uchar i,j;
delay_ms(1000);
delay_ms(1);  //延时
InitLCD();  //初始化LCD参数
delay_ms(1);  //延时
i=1;
while(1)
{ delay_ms(1000);
  for(j=0;j<19;j++) SEG[19]=i;
  if(i>8) i=1;else i<<=1;
}
}

网友A:
你是几伏的玻璃啊?
你看看LCD seg/com有没有波形输出

楼主:
3V,1/3DUTY,1/2BIAS

楼主:
请问程序本身有没有问题?
谢谢!

楼主:
搞定了,没有问题,只是不能用JET51在线调试,断开它,用外接电源,OK了,真冤呀@!

网友B:
规格书有明确说明,只支持1/4duty 1/3bias或者1/8duty,1/4bais的啊,你的玻璃规格不对,需要重开玻璃。

网友C:
JET51仿真时占用LCD的段口线,但其它口线理应照常工作,而实际往往不是,是不是还要完善开发器呀,呵呵

楼主:
6楼,你说的有些道理,但你应该能想到,即使参数有差异,只会影响显示效果,不会一点反应也没有,

网友D:
之前我也曾遇到过仿真没有反应,将程序烧录到IC测试是OK的情况。后来我将使用的KEIL升级到Vision4,然后将中颖的所有更新补丁补好,再在线仿真就好了。

网友E:
不可能。仿真引脚不会影响到其他的IO的。我觉得是不是程序下载没有成功?电压选择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