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器报警出错,溢出,求程序代码优化建议

楼主(2010-12-29):
我用的单片机是stc89c58,用small模式编译时出现下面警告,选用Compact或large时代码运行正常,但是速度慢,采集数据容易漏掉。最初程序比较小,我定义的变量都是data,随着程序增加,编译不了,变量全定义为idata,到现在程序又增加了,出现下面问题,是不是要优化程序代码,希望各位给点意见。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TEXT1
    LENGTH:  0036H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TEXT_STARTADDR
    SEGMENT: ?ID?TEXT1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T
    SEGMENT: ?ID?TEXT1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DIFFER
    SEGMENT: ?ID?TEXT1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P
    SEGMENT: ?ID?TEXT1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TEMP5
    SEGMENT: ?ID?TEXT1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TEMP4
    SEGMENT: ?ID?TEXT1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TEMP3
    SEGMENT: ?ID?TEXT1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TEMP2
    SEGMENT: ?ID?TEXT1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TEMP1
    SEGMENT: ?ID?TEXT1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OUT
    SEGMENT: ?ID?TEXT1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SIZE_LIE
    SEGMENT: ?ID?TEXT1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KL
    SEGMENT: ?ID?TEXT1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KH
    SEGMENT: ?ID?TEXT1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TEXTSIZE_L
    SEGMENT: ?ID?TEXT1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TEXTSIZE_H
    SEGMENT: ?ID?TEXT1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MAX
    SEGMENT: ?ID?TEXT1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TEXT_STARTADDR_L
    SEGMENT: ?ID?TEXT1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ZERO
    SEGMENT: ?ID?TEXT1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BIAODING
    SEGMENT: ?ID?TEXT1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TEXT_STARTADDR_H
    SEGMENT: ?ID?TEXT1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SIZE_HANG
    SEGMENT: ?ID?TEXT1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LENGTH5
    SEGMENT: ?ID?TEXT1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LENGTH4
    SEGMENT: ?ID?TEXT1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LENGTH3
    SEGMENT: ?ID?TEXT1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LENGTH2
    SEGMENT: ?ID?TEXT1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LENGTH1
    SEGMENT: ?ID?TEXT1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LENGTH0
    SEGMENT: ?ID?TEXT1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DISPLAY_F
    SEGMENT: ?ID?TEXT1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EEPROM
    SEGMENT: ?ID?TEXT1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OUT1
    SEGMENT: ?ID?TEXT1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OUT0
    SEGMENT: ?ID?TEXT1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LENGTH
    SEGMENT: ?ID?TEXT1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TEXTSIZE
    SEGMENT: ?ID?TEXT1
Program Size: data=267.0 xdata=0 code=21822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变量太多,超过了IDATA空间256字节
建议依然选择小模式编译,但将不常用的,大的变量改成pdata,x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