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见过这种元件的大侠

楼主(2010-12-29):
长得和光耦一样,也有光电隔离作用,但是就是不用外接电源。我直接在输入端加电压测的AB点和CD点的电压如下:

楼主:
电路实物图:

网友A:
上面没有刻字吗?型号?是不是这型号的光耦耐压不行啊?

楼主:
被磨掉了!

楼主:
我公司需要大量使用此驱动器,但价格太高,公司就我一个模电的,所以老板就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了!麻烦哪位模电大侠出招指点指点

网友B:
拆下来再测。

楼主:
有点道理!

楼主:
测过了!结果表明,的确是可以直接输出电压DC7~8V!
有点变压器的感觉呵呵!:lol

楼主:
大侠都去过年了?

网友C:
不就是个光耦啊?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个人感觉没必要用9013 9012,我通常都是直接用光耦驱动的场效应管,场效应管是电压型的,电压达到了,只要很小的电流就可以让它完全导通。应该是个光耦,再仔细检查一下是不是画错了。

网友E:
这个可以用光耦进行改造,没必要非要用那个,确实想做给我联系,qq:756343289

网友F:
LZ查一下ADI公司或TI公司产品目录,其中一家生产
8楼说对了,就是变压器,微带变压器

网友F:
此器件用于模拟前级的隔离上,因为直接可以传输能量,可以在板子上少用一个DC/DC

网友G:
看来这肯定是光电驱动器了,次级是若干个光电池串联的。

网友H:
adi的adumxxx,是磁藕,做通信隔离的。也有类似技术的dcdc,但貌似没有1.xxV输入就能工作的

14# nongfuxu

楼主:
补充一下,频率最高可达800khz

网友I:
是线性光藕

网友J:
好像是个红外感应的模型吧?我红外仿真时玩过……

网友F:
用厚膜电路就可以DC/DC做是那么小了.只要解决变压器体积--->所以猜测多半是XXX了.

网友F:
若是光偶的话,传输频率响应和成本协调不好.高速光偶价格比普通的贵许多.

网友K:
估计是光伏电池

网友D:
我查出来了,它叫光MOSFET,不同于一般的光耦,里面有放电电路,在有光照的时候能产生电压。你可以查一下 PS7200A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L:
这个能产生电压?

网友L:
有空到你公司拿个坏板看看。

网友M:
自己把原理图画出来分析,在理论与实践测试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