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驱动8550三极管没成功

楼主(2010-12-29):
用单片机P1^0,串1K的电阻,单片机输出是延时高低电平循环,管脚电压变化,但是三极管不导通,C-E之间的电压在4.5-5v之间变化。
请大家指点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A:
先上图吧

楼主:
请问:大家都用什么软件画图,我是在纸上画的草图。
谢谢。

网友B:
你的驱动频率? 占空比?
拿万用表量得得吧,最好用示波器,没示波器的话,就弄个带占空比(或者频率)的表测

楼主:
单片机输出是,两秒间隔闪烁。
谢谢。

网友B:
这个频率应该能用万用表测出变化了,看引脚顺序弄错没

楼主:
将P1^0串电阻后接三极管的基极(B),发射极接经继电器线圈出来的正极,集电极接地。

楼主:
C-E之间的电压在4.5-5v之间变化。我觉得三极管没全打开。

网友C:
三极管没导通

网友D:
7楼说的对  我估计你是集电极与发射极搞反了

楼主:
换过来试了,C-E之间的电压不变化。

网友E:
必须贴出电路。

网友F:
三极管用的不对

网友G:
如果是51单片机,你需要理解P1口的输出结构,关键词:准双向。

网友H:
驱动电流不够,需要加上拉电阻,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I:
普通单片机的IO驱动能力不足,都需要外部做上拉下拉。AVR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J:
也就89s51可能会这样吧

网友K:
楼上的问题值得研究一下

楼主:
我用的是:STC89C516.

网友L:
可能你没有输出高电平

楼主:
程序没问题管脚输出变化正常。

网友M:
应该是三极管用法不对,C集驱动线包应该加个小上拉吧

楼主:
谢谢大家,加上拉电阻后正常了。
再次感谢。

网友N:
因为标准的51单片机P0口是OC(OD)门;P

网友J:
回复 网友N:
人家说的是P1口。
是高电平能力太弱了

网友O:
这个问题就不好说了,有可能原理图对,footprint不对,并且只有这一种可能。

网友P:
你的设置可能是不是不正确,STC的你要把它设成强力推挽输出,否者弱上拉的话,根本驱动不了三极管,带载很小很小另计,去看一下数据手册中的IO口描述吧

网友Q:
pnp的管子不是下拉吗,上拉有什么用

网友B:
你拿个PNP三极管当NPN用,加个上拉电阻正常了?
搞错了吧

网友E:
楼上所言的情况是存在的,可以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一下,几秒钟的事。

楼主:
我是将上拉电阻装到单片机的输出口上。

楼主:
这样对吗?

楼主:
下拉电阻是装到单片机的输出口吗?
请教。
谢谢。

楼主:
又出问题了:P1^0驱动正常,同样的电路怎么其他管脚驱动不了。还是三极管没导通。
请指点。

网友R:
現在新的設計都可自行規劃51 IO模式
建議可參考新茂MCU
http://syncmosftp.gotoip55.com/products_file/ISSFD-M048_B_SM59R16A5_20100914_SC_.pdf
參考看看吧!

网友:
这么简单的电路都达不好,炒你鱿鱼  !

楼主:
我已开始也想的很简单,做起来,不是很容易。

网友S:
不贴电路,不好分析。:)

楼主:
程序在试验板上显示正常。
还是我的电路有问题,但是同样的电路为什么一个端口能正常,另一个端口就不正常。
奇怪。

网友T:
如果你用的PNP管,请将E直接接VCC,C接继电器到地,B串接1K到IO;可以将IO直接接地看继电器的动作判断驱动情况或IO问题。
如果是NPN管,将E接地,C串接继电器到VCC,B直接接IO,而且你需要接一个电阻到VCC和IO之间,电阻阻值实验定,目的是用于加强IO的源电流能力,当然范围有限,如果满足不了请用复合管或其他驱动电路

楼主:
我的接法:VCC进继电器线圈-》8550发射极。单片机P1^0-》1K电阻-》基极。
集电极接地。
单片机P1口我加了上拉电阻。
问题还没解决。
谢谢回复。

网友U:
继电器是不是12V的?
如果是,你的用法是错的。

网友N:
回复 网友J:
额,是我看错了

楼主:
继电器是5V的。

楼主:
看到网上的资料,我的电路没问题,就是基极电阻,有的用10K,有的用4.7K,我用的是1K.
不知道是这个原因不。
我试试。
谢谢大家。

网友U:
断开单片机IO,直接一个1K电阻拉到地和拉到5V看三极管是否正常。

楼主:
找到原因了:反向连接到继电器线圈的二极管是坏的。
直接给继电器通电后测电流正常的是65ma,二级管坏的电流达到了240ma。
我用的二极管是从PLC上拆的,三角两个二极管的那种,烫下来的时候测得正常,可能在安装的时候烫坏了。
二极管是贴片的。
谢谢大家的回复。
结贴。

楼主:
三极管用的没问题,我用的是PNP。
谢谢。

网友B:
哎!
劝你别做电子了,都给你说用错了(你这个相当于射极跟随,8050的射极电压应该在0.5V以上,单片机的引脚就提供了5mA以上的电流,),还不信,你这个能用是因为继电器的线圈电流不大,估计不超过30mA,8050驱动能达到500mA,你弄个需要100mA至200mA电流的继电器试试,看能不能驱动!
不要,以能用为终极目的,小心哪次摔大跟头

楼主:
谢谢你的忠告。我再测一遍。

网友V:
LZ的问题出在三极管一直导通.我猜可能是因为他的继电器用+12V电压,在MCU输出为1时,他期望三极管截止,继电器释放,但是不要忘了,MCU每个I/O口都接有两个保护二极管,一个正极接地,一个负极接VDD.正是那个接VDD的二极管,提供了三极管基极通路,+12V电压经继电器使三极管导通,所以关不了。解决这问题有两个办法:一是继电器用5V驱动的,二是改用NPN型三极管,如2665,MCU输出极性反一下。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上面有说明。继电器我用的是5V的。
谢谢。
我的把我的爱好**到底,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