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菜鸟级的问题:如何开始?

楼主(2010-12-29):
对新糖感兴趣,但是没玩过ARM,不知道怎么玩。
目前本人的状态是初级菜鸟,对这方面的东东就算是白板吧
请大人们帮忙,我该如何入手学习呢?
用什么软件、配置、硬件,越详细越好,真诚期盼指点,谢谢:handshake

网友A:
楼主先得去弄块开发板

网友B:
得从实践开始

网友C:
最好到研讨会搞个开发套件…

再听俺半夜**叫

网友D:
菜农的建议不错,零成本:lol

网友E:
群里好像有很多这样的帖子

网友C:
前几个月俺当菜鸟的资格都没有,因为就是没有开发板。
学单片机特别是arm等高档单片机,没有开发套件是不可想象的。
arm不同于51等简单的单片机,只有uart等几个少得可怜的硬件模块,简单的软件仿真就能搞定。
当你是菜鸟特别是从未接触过它时,必须用硬件仿真才能真正地理解它们的特性。
当这些都成为现实后,就和普通单片机一样的编程了。

网友F:
谢谢菜农,我和LZ一样,初级菜鸟,现在正在看芯片资料,我搞到一个实验箱,哈哈

网友G:
有些人不能鄙视鄙视人!

网友H:
我的理解是没有动手实践就等于纸上谈兵。
动手实践分为学习入门和实战赚钱。
对于后者,捷径就是站在前人的肩上开发自己的产品。
不要左顾右盼,前思后想,否则始终停滞在起点。
开发板等实物对于开发自己的产品通常是多余的。

网友I:
买什么开发板好???

网友H:
LS是学习入门还是实战赚钱?

楼主:
学习入门如何,实战又如何?

网友H:
学习:看看书,了解开发环境,有个板子那最好。
实战:找代理,找支持,做板子,赚钱啊。

网友C:
纸上谈兵确实不爽,单片机编程主要受硬件模块的限制,通过软件仿真很难达到甚至根本达不到学习和认识的要求。过去的51机只靠软件仿真基本达到实战的要求,但新的单片机硬件模块太多,软件仿真已经不能满足要求。只要用过一次,下次就大不相同。学习的重点实际是开发的基本过程,知道和了解其步骤及过程,菜鸟基本就可以毕业了。

网友J:
我跟你一起
也在想该如何下手学习。请高手指点

网友C:
先搞开发板,再练习例程,再改写例程用于实战

网友K:
我也是新手共同学习

网友L:
楼主可以选择先自己摸索,有具体的问题了再提出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