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语言计算公式.解答

楼主(2010-12-29):
(无正文)

网友A:
用浮点数即可
先分离整数与整数部分,小数部分放大100位即成整数,再....
这其实是初中生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网友B:
这样算不好,最好加括号。

楼主:
AD得到的数据..我想用数码管显示出来.但目前只做到小数点后两位.
我想做一个四位半的电压表.请问.如何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