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振荡电路,怎么起不来?

楼主(2010-12-29):
大侠
最近想自己做一个振荡电路玩
按照模电书上电路,自己做了一下仿真,在pspice里面
但是没反应
拿出来给大侠看看,请大侠帮忙
按照书上说的Av略大于3就可以起振,Av=1+R3/R4=1+10.2/5=3.04
w=1/RC
RC=10K*0.015U=0.15m
W=1/0.15m=6.67k
f=w/2pi=6.67/(2*3.14)k=1.06k
是这样的不?
但是怎么没反应呢?

网友A:
这是文氏电桥振荡器。
电路没有错。
振荡的建立到幅度稳定需要时间。多等一会儿就看见波形了。
太着急是不行的。

网友B:
电路是没问题的,结果出来了吗LZ

网友A:
替楼主仿真一把吧。
这是运行大约25秒后的输出波形,可以清晰看出幅度在增加。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我仿真不出来
我刚才直接去焊板子
用示波器测,波形出来了
看来,是我的仿真用的不好

网友A:
5楼:
上面的图,电路运行了大约25ms开始能够看到波形,仿真却用了大约25s。
25ms,人基本上感觉不到,可以说是“瞬时”的。25s,那是需要“等一会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假如,仿真时,我对运放的反相输入端,给他加一个小的电压,比如10mv
这样的话,是不是能更快的起振呢?

网友A:
7楼:
实际电路中已经存在你所说的“一个小的电压”,也就是运放的失调电压。
施加这样一个直流电压,并不能使电路更快起振。
要想使电路迅速起振,应该施加一个脉冲电压,脉冲持续时间尽量短一些。

楼主:
为什么会这样,大侠帮忙看看哟

楼主:
为了帮助它快点起振,我加了个V1在运放的反向输入端,上面串了个电阻R6,10K的
V1=1UV,1K频率
为什么出来的波形是这样的呢?振幅跑到那么高去了?
我运放是+-15V的

网友C:
这个电路理论上可行,实际上太简单了,输出波形波形底部很容易失真,不可用,不过同相端的的波形稍微好点,建议用改进型的电路。

网友C:
今晚我刚带学生做了文氏电路构成正弦波振荡器的实验,基本电路实现的,波形底部出现失真,反馈参数很重要,临界状态基本上振不起来的,同相端的波形稍微好一些。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实际使用时R3通常是一个有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Paul Horowitz的《电子学》一书里面将R4用一个白炽灯代替

网友E:
用两个背靠背的稳压管及一颗JFET稳副,波形会很酷

网友A:
用白炽灯作为热敏电阻来稳幅,是HP公司两位创始人发明的,那时别说运放了,连晶体管都没有。
就是在这个稳幅电路基础上,两位创建了HP公司。

楼主:
楼上的大侠们,这个振幅是怎么确定的呀?

楼主:
先从最简单的开始,比如我最先发的那个电路,文氏电桥振荡器,我用示波器测出来的波形大概是3.8V
为什么是这个值呢?

网友A:
18楼:
你最先发的那个电路,未标注运放的型号,也未标注电源电压,所以无法说为什么输出是那么大。

楼主:
18楼:
你最先发的那个电路,未标注运放的型号,也未标注电源电压,所以无法说为什么输出是那么大。
引用 网友A:

运放用的是LM358
+-5V电源的

网友A:
20楼:
你的电路没有其它稳幅措施,所以输出幅度由运放电源电压决定。
LM358输出最大值大约是比正电源电压低1.5V~2V,具体数值视负载电流等等因素而定。你的负载估计很轻,输出正峰值仅比电源低1.2V也是可能的。所以输出正峰值为3.8V完全正常。
如果电源电压改成正负12V,那么输出幅度可以达到10V或更多一些。

网友A:
靠电源电压稳幅,即运放工作到正负饱和稳幅,其输出波形是很差的,差不多是梯形波,离正弦波形相当远。

楼主:
哦,原来如此,感谢大侠

楼主:
那么,那个R3/R4两个电阻是干嘛用的啊?

网友F:
你用的是orcad 吧,这个软件仿真振荡电路不好,用multisim好。

楼主:
大侠呀,我今天试着把那两个电容电阻的位置对调一下,如下图
按理说应该也是可以的啊,为什么我去焊板子,发现没反应,出来的一直是负电压,大概-3.6V的样子,一点变化都没有,大侠帮忙指点一下呀
我试着自己推了一下那个幅频响应,大侠看看
.

楼主:
同样,运放是LM358,+-5V供电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可以这样设想:1楼的图中,频率很小时,C1、C2容抗很大,这样R1可视作短路,C2视作开路,反馈系数的幅值为beta=|R2/(R2-jXc)|≈|R2/Xc|,因为Xc>>R2。随着频率增大,Xc减小,反馈系数beta相应增大,反馈回来输入运放+端的电压幅值就大;同理当频率很大时,R2视作开路,C1视作短路。反馈系数的幅值beta=|-jXc/(R1-jXc)|≈|Xc/R1|,因为此时Xc<<R1,随着频率增大,Xc减小,反馈系数beta相应减小,反馈回来输入运放+端的电压幅值就小,这样在角频率为1/RC的频率处环路增益才为1,能够维持振荡;其他频率处环路增益小于1,不能维持振荡。而你调过来之后,恰恰使得角频率为1/RC处环路增益是一个凹陷,当然无法输出振荡信号

网友G(2011-04-21):
这个电路是不是有一点失真呀?哪位大侠给指点下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