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芯片烧掉

楼主(2010-12-29):
同样的四块板子,485接口互联,在使用过程中,总是485芯片烧掉。一开始工作正常,几天后。突然烧毁,而且光是485片子同时冒烟,其他通电源的器件正常。真是纳闷了!有人知道什么原因么/

网友A:
开机时"1"电平顶上了。

最简单的措施之一: 4个节点不要共电源,每节点单独供电,而且不要公共地。节点之间仅有通信双绞线连接,没有公共点。

如果还烧(不太可能),则要考虑上电复位还未进入代码控制时的硬件控制管脚使485芯片处于接收态。

网友B:
你得把电源供电方式 说清楚, 485和内部mcu是共电源否?

另外现场的 接线环境也说一下。

网友B:
无缘无故不会烧的。

网友C:
贴出你的电路,必然存在设计问题。

楼主(2011-10-14):
电源共地的问题!解决了。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