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见的应用问题,如何把UART_TX用PWM调制到DTMF码上?

楼主(2010-12-29):
比如PWM在bit为1时输出DTMF码A,在bit为0时输出DTMF码B。
然后用UART的TX去控制PWM,调制出DTMF码A/B代表高和低电平的串口波形,用于音频传输到远端。

简单点就用UART_TX脚环回到一个TIM输入引脚,然后看这个输入引脚的电平来控制PWM产生DTMF码A或B?
能不能在软件上就用UART_TX的输出?不用先输出到TX脚,再环回输入到另一个脚来控制PWM?
或者用定时器模拟串口输出,然后把定时器模拟的输出用于PWM控制,调制DTMF码A或B?

网友A:
你看看引脚分配图,找出某个USART/UART的TX脚与某个TIM的通道引脚重叠的I/O口,然后使用这个脚对应的功能试试看。比如USART2_TX对应了TIM2_CH3和TIM5_CH3,USART1_TX对应TIM1_CH2。

楼主:
就是说把管脚设置成USART TX输出,还能同时把外部中断输入定义到该脚?
然后USART TX时,就会有外部中断? 这主意不错!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