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Stream

楼主(2010-12-29):
坛里有那位有使用过EMIStream工具的?好上手吗?

网友A:
我以前的帖子发过,没有太大的用处,因为他只能反应PCB近场的电磁场状况,他只能部分关联我们做EMC测试的结果,原因是近场的能量需要天线才能耦合出来,及时近场能量很高没有途径也是出不来的。

楼主:
谢谢,楼上能不能介绍一种比较好用的工具呢?

网友A:
目前EMIstream算是比较好的,他提供近场数据,然后你自己根据天线耦合原理来排查可能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