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初次级电感量的误差范围?

楼主(2010-12-29):
1》变压器,初次级电感量的误差范围?
2》及超过这个范围行不行(初次级电感量比值和正常的一致)?

网友A:
对于反激,由于反激变压器的工作需要储能,初级电感量要求比较严格,特别是原边取样恒流(CC模式)
别的变压器,则是满足磁密的条件下,初级电感量越大越好,不过一般都对初级电感量没有特别要求,可不去考虑。除非是磁集成谐振变压器。
次级电感量,一般也不作要求,但磁集成的谐振变压器也除外

网友B:
一般初次级的感量误差在10%,要求高点的就可以做到5%,低点的15%.

超过范围会有什么问题,这个需要看你的拓扑结构了。

网友A:
次级不作特别要求,反激和谐振的对电感量有要求,正激半桥全桥完全没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电源是反激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反激式超过这个范围有啥影响?

网友A:
在所有的单端变换器里,只有反激对变压器的初级电感量有明确的取值要求,主要是电感量决定了磁路的(磁化)电流模式,即磁化电流是连续还是断续,连续的话纹波率又是多大。这个说来话长,楼主目前记住:反激一定要控制初级电感量就行了,至于误差范围,原边取样的尽量小,需要控制在+/-5%以内,而对于二次侧取样的,放宽到+/-10%甚至更高些,都问题不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师!

网友C:
一般初次级的感量误差在10%

网友B:
次级不作特别要求,反激和谐振的对电感量有要求,正激半桥全桥完全没要求
引用 网友A:

励磁电流和初级电感量有直接的关系的,在设计中,励磁电流不能太大,当然也不能太小,所以一般需要去折中处理才对。

网友A:
这个说法仅仅针对反激,别的变压器则是励磁电流越小越好

网友D:
不过,要求励磁电流小,需要更大的磁心截面积或更多匝数。

网友A:
原则上,正激类的励磁电流主要是建立足够的工作磁通。保持磁密增加面积,则匝数反比下降,电感量按匝比的反比下降,励磁电流与面积呈反比;而面积不变增加匝数,则磁密反比下降,电感量按匝比平方上升,励磁电流与匝数的平方呈反比,虽然有点好处,但铜损与匝数呈正比,得不偿失。
真正有效的是:选用高导磁材做正激类

网友B:
磁芯是否复位与感量大小无直接关系,由复位绕组计算可以得出,由于我们通常把复位绕组与激磁绕组设置成同样的匝数,那么复位是否成功取决于最大占空比的设置,如果复位绕组与激磁绕组匝数不一致,要想磁复位,那么你的占空比设置更要减小,与你提出的感量太大磁芯就不能复位有何关系?

网友B:
这个说法仅仅针对反激,别的变压器则是励磁电流越小越好
引用 网友A:

正激拓扑需要磁复位,磁复位跟原边感量有很大关系,感量太大可能导致磁芯不能复位,所以需要适当加点气息调整下初级感量。

如有源嵌位正激,初级电感太大的话,就无法实现软开关了。
即使传统正激,初级电感也是要考虑的。太大的话,变压器体积大,太小的话,磁芯损耗会大。

网友A:
15楼在跟谁说?

网友A:
请三版详细解释一下16楼中的三个问题:

1.磁复位跟原边感量如何有很大的关系?

2.正激有源钳位,初级电感量太大的话,为什么无法实现软开关?

3.为什么正激初级电感量一大,就必定是变压器体积会大,而电感量太小的话,磁损就会大?

网友A:
俺的意见:
1. 磁复位跟电感量一点关系都没有;
2. 电感量大不大,都可以实现软开关;
3. 决定电感量的因素不完全由体积决定,磁损大小与电感量风马牛不相及

网友B:
对于ZVS类工作方式下的正激而言,谐振是其工作的一个组分,所以初级电感量是电路的设计指标之一。
比如正激有源箝位,轻载较容易实现ZVS。要想改善ZVS则需要减小Lm。
ZVS正激一样需要根据谐振参数(一般是Off-Time)来设计Lm,所以,电感量一定是受到控制的。

网友A:
电感量与传统值不同,改电容就行了

网友A:
18楼的1和3呢?

网友E:
回复 楼主:
路过,学习中。。。

网友F:
真正要追求完美的电源,电感量是必须的,但有失必有得,比如说像QR就要求严格的电感量,频率都和电感量有关,否则工作不在QR状态,是失败的。

LLC同样也要求严格。  其它拓扑可以放松,但不能不要求,只能把误差放大。。

网友A:
这个问题在4楼已经概刮了

网友F:
我一般回贴不看谁回了,只看题目,中间的不看。

网友A:
晕,有这样看贴的,BS一下,哈

网友F:
BS别人,是因为自己的修养不够,某著名专家说的。

网友A:
你在群里BS俺的次数,不比俺BS你的多吧,哈

网友A:
此处不宜斗非技术以外的嘴,休战片刻

网友G:
你在群里BS俺的次数,不比俺BS你的多吧,哈
引用 网友A:

——哈哈

网友A:
打错字了,应该是不比俺少,CAO

网友B:
牛人一般只被别人cao。

网友A:
三版,另外两个问题咋个办?

网友A:
18-22楼

网友D:
我把那帖置顶了。
二位到那里好好讨论。

网友B:
1.磁复位跟原边感量如何有很大的关系?
举个列子,就按带复位绕组的正激拓扑来说,复位绕组什么时候开始工作?
假如复位绕组匝数与变压器匝数相同,在功率管关断,原边励磁电感与MOSFET结电容谐振,谐振到2VIN的电压时,复位绕组才起作用,若初级感量太大,谐振周期长,最坏的情况,在MOSFET关断时间还没有谐振完成,磁性能复位吗?相同道理,初级感量会影响最大占空比,理论上复位绕组和初级绕组相同,占空比可以取0.5,但取0.5可以吗?

网友B:
3.为什么正激初级电感量一大,就必定是变压器体积会大,而电感量太小的话,磁损就会大?

电感量大了,励磁电流相对就小了,所以只能使用更大的磁芯来保证磁振幅。或者也可以采用开适量气息的方式,磁芯尺寸越大那么可开气息也会越大。

电感量太小,励磁电流会增加,磁损自然也就大了。

网友B:
我把那帖置顶了。
二位到那里好好讨论。
引用 网友D:

什么贴置顶了?

网友D:
《正激变压器磁复位的条件》

网友B:
那个帖子俺几天前就看到过了,无视路过。。。

网友A:
变压器是一道墙:lol

网友B:
墙头只见杏花开。

网友A:
此版,谈技术

网友B:
谈的不是技术吗?

网友A:
18楼的,你还没讨论呢,俺向你发出的纠错贴,也不见你进去讨论,只管扯

网友B:
在第二页我好像有回复过吧,就昨晚的回复的。

网友A:
没看到,详细的地方?

网友B:
38、39楼。

网友A:
3.为什么正激初级电感量一大,就必定是变压器体积会大,而电感量太小的话,磁损就会大?

电感量大了,励磁电流相对就小了,所以只能使用更大的磁芯来保证磁振幅。或者也可以采用开适量气息的方式,磁芯尺寸越大那么 ...
引用 网友B:

电感量大了,励磁电流相对就小了,所以只能使用更大的磁芯来保证磁振幅。或者也可以采用开适量气息的方式,磁芯尺寸越大那么可开气息也会越大。

正激变压器的设计,需要跟据功率及频率选定一个适当大小的磁芯,对不?
磁芯选定了,再跟据导通时间与输入电压确定匝数,对不?
对于给定的磁路面积及磁路长度,伏秒积一定,则磁振幅一定,磁振幅与感量及犁磁电流大小都没有关系。何言用更大的磁芯来保证磁振幅?加气息的目的又是什么?

电感量太小,励磁电流会增加,磁损自然也就大了。

励磁电流会增加,仅仅是铜损增大,不影响磁损
为什么?因为决定磁损的是频率、磁密、波形系数、占空比。电感量由磁路面积、长度和磁导率决定,这里面积和长度不变,电感小了只能是磁导率小了,那么增加电流,磁密不会变,磁损也就不会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