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电路的输出电压跟随负载变化的疑惑

楼主(2010-12-29):
推挽电路的主输出Vm中R1为负载 假设Vm=10V I=2A W=20  满载R1=5
      Vm=Vdc(Nm/Np)(2Ton/T)
1:
过载R1<5(假设R1=2)  则I=10/2=5A   W=5*5*2=50
过载中瞬间输出电压Vm=10*(50/20)=25V  I=25/2=12.5A
R4和R5组成的电压取样也跟着变大 Q1,Q2开通时间Ton减短使Vm减少,最终保持不变
最终输出电压Vm=10V  I=10/2=5A
在过载中变压器输出功率不足 负载不正常工作
2:
轻载R1>5(假设R1=10) 则I=10/10=1A  W=1*1*10=10
轻载中瞬间输出电压Vm=10*(10/20)=5V  I=5/10=0.5A
R4和R5组成的电压取样也跟着变小 Q1,Q2开通时间Ton延长使Vm增大,最终保持不变
最终输出电压Vm=10V  I=10/10=1A
负载正常工作
这样理解正确吗?

网友A:
不正确。应该说是恰恰相反。

网友B:
如果是理想情况,只要电感处于连续模式,占空比不随负载变化而变化,但实际上变压器有内阻,开关管也不是理想开关,因此为了补偿负载效应,占空比会随负载增大而适当增大。
而轻载进入断续模式时,则占空比随负载减轻而下降

网友C:
不管是CCM还是DCM,占空比的变化都是有一定限制范围的,这个跟你初期的设定值决定的。

楼主:
资料上说负载电流变化导致Vm的变化
就是不太明白负载电流是怎么引起Vm的变化的
难道是负载电流变大/变小使流过R4,R5的电流变小/变大,即反馈电压跟着改变

网友A:
5楼:
负载电流突然变大,由于电路总有电阻,C1容量也不是无穷大,会使Vm下降。
而Vm下降,使流过R4R5的电流减小。
流过R5的电流减小,使反馈电压也减小。

楼主:
明白了!谢谢老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