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放电电池检测

楼主(2010-12-29):
我要对10A放电的镍氢电池用单片机检测电压并用LED做电压指示,请问大虾们有什么好的方案?目前我是用T0中断50ms采样50次求平均值做的,但是在大负载工作时LED灯会乱闪(用于逆变器)。

网友A:
乱闪?

有可能..因为最大电流与最小电流变化时..电压是直接变化很大..所以会乱闪....你必须加上电流计算.然后除掉波动.才能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