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触控按键方案选型事宜

楼主(2010-12-29):
各位兄弟,有谁做过触控按键的,请介绍一下情况吧。

最近俺在规划一个采用触控按键的显示器项目。关于触控技术,俺虽然关注了很久,但是一直没有正式动手做,并且也已经终止调研近一年长了,都不知现在的行情如何了。所以特此请教各位:
1、目前的触控按键方案,哪家的最成熟?哪家的最贵?哪家的性价比高?
2、要求要能实现滑动操作,最少要能支持12个按键,而且是要隔着一层塑料外壳的(大约2~3mm厚)。 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多谢脱衣舞大叔的指点!  :lol

扬州巨鼎是做一体化触控屏的,跟我的需求有差距,所以不予考虑了。

您推荐的另一个是合泰电子,恰好也是俺的候选目标厂家之一。只是不知合泰的稳定性、可靠性如何?以前曾经接触过合泰的MCU,感觉可靠性还算不错,只是技术支持比较差一点(台企大多如此)。

大叔是否有更好的推荐呢?比如CYPRESS、TI或者ADI这些如何呢?

网友A:
据代理商讲,带触控键的mcu稳定性、可靠性比分立IC要好,现在HT此类mcu带A/D的,带LCD的品种很多
我正在用HT45R37,带触控,带12bitA/D,再配巨鼎的LCD触控屏,成本,效果都是很不错的.

楼主:
哦,好的,多谢指教,呵呵!  :)

网友B:
多谢脱衣舞大叔的指点!  :lol

引用 楼主:

老T叔可是我的偶像啊

网友C:
主要选择台系的吧,方案很成熟了,应用也很多。

网友D:
MICROCHIP跟ATMEL也有相关的方案,可以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