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侠见过这种光耦

楼主:
长得和光耦一样,也有光电隔离作用,但是就是不用外接电源。我直接在输入端加电压测的AB点和CD点的电压如下:

楼主(2010-12-29):
拆下来也测过了!结果表明,的确是可以直接输出DC电压7~8V!
有点变压器的感觉呵呵!

网友A:
就一烧坏的光耦吧?有些片子耐压太低。应该是日本产的。

楼主:
没有!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此光耦驱动能力还不少,完全可以使后级MOSFET导通

楼主:
大侠都去过年了?

网友B:
声明俺不是大侠,ADI,TI二家中哪一家也生产,是否叫作微带变压器,在基板上光刻出变压器线包.

网友C:
这个可以正常工作?你的器件都对么?

网友D:
查一下是否是类似ADuM524x这样的东西。

网友B:
应该是ADuM524x或者同类产品.

楼主:
补充一下,最高传输频率高达800khz

网友E:
光电池输出型光电耦合器!

因价格较贵,国内不常见,其工作原理为:

输入为发光二极管,输出为微型硅光电池组,串联输出,其输出电压较高,结电容较小,适合于较高的工作频率,但输出电流较小,需外加放大器配合使用。

楼主:
LS朋友您分析的非常正确,国内市场上几乎没有,我在国外的网站上查到一些,但频率都差太远了。请问有没有哪外朋友见过比较高频的?

网友F:
不是很了解这种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