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可以输出7VDC电压的光耦

楼主(2010-12-29):
长得和光耦一样,也有光电隔离作用,但是就是不用外接电源。我直接在输入端加电压测的AB点和CD点的电压如下:

有没有见谁见过这种样光耦啊呀?下面是实物,上面的型号看不清了!有见过的大侠支点招呵!

楼主:
完整电路图:

网友A:
就是一光耦而已,不过高速的罢了。

网友B:
不仅仅是高速那么简单。如果图没画错的话,说明这玩意儿可以在驱动测光脉冲的作用下,在输出侧直接将脉冲光转换为脉冲电压,不需要外供电,这与普通光耦不同的

楼主:
SL的说的非常正确,我查到的确是有这样的光耦——APV1122-Panasonic但是响应时间太长了,有没谁知道有更快的啊

网友B:
问题来了,控制脉冲频率、占空比范围是什么情况?右边的两个端口,是接什么东西?电压多高?电流多大?

楼主:
频率800khz,主要用于直流电机电磁阀直流灯管驱动,最大电流10A

网友B:
8楼提出的参数不全部提供,将无法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