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a6320的困惑!!@!!

楼主(2010-12-29):
tea6320 是i2C控制的,感觉很easy! 直接copy以前的i2c驱动程序,可是怎么试验也不管用,音频就是切换不过去??
怎么回事呢?
通道选择程序
{
iic2_start();
iic2_write(MAIN_ADD);//0x80
iic2_write(SWITCH);//0x07
iic2_write(ch);//0x03
iic2_stop();
}

音量控制同上
不知道哪个大哥用过这个片子!!!麻烦帮助一下!!或者贴下程序!!片子不会坏掉吧???

小弟万分感谢!!!!

楼主:
在线等待。。。。

网友A:
搞设计不是撞大运,感觉EASY的时候就是死得很惨的时候。老老实实调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硬件问题。。已解决!谢谢你的箴言

网友A:
恭喜,已经上升了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