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反相放大器的放大电阻的取值的依据是什么?

楼主(2010-12-29):
小弟有一疑问:反相放大器中对于搭配的放大电阻RF、R0,我只在书上找到了比例关系,但他们的取值大小是怎么确定的呢?
比如我想放大50倍,我可以用75K和1.5K,也可以用750K和15K的搭配,那么他们这两种搭配对整个电路的放大和稳定有影响吗?哪一个更好一些呢?不能没有区别吧?如果没有区别的话我可以尽量用大的电阻了啊,那样的话在电阻上的功耗小,尤其在大电压情况下。小弟不解,还望各位多多指点。

网友A:
电阻小,运放输入电流的影响小一些,杂散干扰也小一些,但对运放输出是个较重的负载(要求运放输出更大的电流)。
电阻大,运放输入电流的影响大一些,杂散干扰也大一些,但从运放输出索取的电流也小。此外,大电阻不如小电阻稳定性好。
所以这是个综合取舍,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当然,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变化的。例如楼主用75k/1.5k,也可以用150k/3k。

网友B:
还有就是反相放大输入电阻和你所说的r0是相等的。反相放大同相如果链接电阻接地,那么同相是虚地,由虚短反相也为虚地,所以空载时rf就成了负载电阻,一般运放输出电流为十多毫安,输出电压为十多伏,所以rf为kΩ级别是合适的。太大了失调电流影响就会增大。

网友C:
综合取值+1
电阻热噪声4kTR,低通特性截止频率1/(2pi*RC),温漂和时漂方面只有某一个阻值区间是最合适的(相同工艺的条件下比较)

网友D:
一般RF、R0取值 [1k,200k] 之间,呵呵。

个人觉得还是小一些好,反馈电流大抗干扰强一些、偏置电流影响小;
跟系统的分布电容组成的极点频率高,稳定一些。

网友E:
手头有啥就用啥。。。。。。

网友F:
Rf过大和过小都不好
Rf过小了 就要求运放的电流输出能力更强才行 而且Rf过小了 其上面的功耗会较大 从而产生比较大的温飘
Rf过大了 就要求R0也要很大的阻值 这样就要求 运放正端输入的匹配电阻值要很大 这样会引入失调电流的影响较大
一般Rf为 10K级的电阻比较好

网友G:
运放输入电流的影响小一些,杂散干扰也小一些
这句怎么理解的啊,是对运放输入影响小点?
输入电流对其他影响的呢

网友H:
电阻值的选取是十分讲究的,不能随意。需要与你的信号处理要求一致,同时受器件性能的限制。
例如,某运放的输出电流不过5mA,这时反馈电阻上的最大电流不能超过这个值(实际更小,需要留大部分给输出),这就限制了最小反馈电阻值。最大电阻值受噪声、失调等条件限制。

网友I:
跟运放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