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单片机通病,真是烦死人,TMD一直没解决

楼主(2010-12-29):
STC12C5A32S2内部EEPORM时数据经常性的丢失,丢失后读出数据为FF,使用内部复位和使用外部低压复位(接上复位IC一样丢失),如果对机子反复通断电操作,内部EEPORM保存的数据就很被容易变为FF(不是每次都会丢失),用在好几款板上,供电电源都不一样,同样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尝试过用电脑串口不停发送数据时突然断电操作更容易丢失数据,基本上内部EEPORM保存的数据每次断电后再通电后读出都会变为FF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 。烦死人  ~~~:Q 用过STC12C5201其它几种型号,一样出现这种情况,不得不再外面挂个24C02使用

网友A:
尽量不要用内部Flash当EE来用

网友B:
24C02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C:
0xff是刷除了,是只读(非写入)?有空我去试试。电压稳定吗?好像另一个坛说要该系列要足4V才稳定(非DS说的3.Xv).:dizzy:

楼主:
电压是非常稳定的,我排了几款板子,稳压电源都不一样,电源滤波尝试过加大到几千微法的电容,同样的现够象,排除电源抖动;反正设定后保存好的数据经过反复通断电就会变为FF,是经常性,但也不是每次都会,优其是通过串口给它不停发送代码时突然给它断电,基本上每次都丢失变为FF,感觉是整个扇区给擦除了,不是每一个扇区的数据都变为FF,其中个别扇区会变成FF;

楼主:
我用的是外接30MHZ晶振,尝试过外接8MHZ的,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

网友D:
我们目前打算用新出的15F系列,也用到里面的EEPROM,要是也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就有些麻烦了

楼主:
建议楼上的先测试内部EEPORM数据会不会丢失先,记得无规律反复通断电测试,还有就是用串口不停的向它发送数据时再通断电操作,不丢失才怪:victory:我想向老姚打电话,知道会白打的,所以发到这个论坛来让大家验证,也希望大家能把问题解决了,我的产品可以省个24C02

网友D:
正常操作我是试过了,可
记得无规律反复通断电测试,还有就是用串口不停的向它发送数据时再通断电操作
目前我是不敢这样试了。。。
申请了3个样片,烧坏了两片!!
我是在烧程序时突然中断下载程序,然后片子就坏掉了

网友E:
这是楼主的水平有问题,任何ee或者flash都不能保证这个问题。
我的做法是copy.
因为这个问题基本是存在在擦除也之后断电而产生的问题。
STC有个不好就是擦出写一页的时间比较慢,led显示的产品明显看到闪速。

网友F:
我用过STC12C5401AD,没有发现丢失的问题,感觉性能还不错

网友G:
用过stc89C51/52
未发现此类问题

网友H:
楼主,你这是出现了非正常的写操作,除查程序堵漏洞外,还需作多个条件限制,避免意外条件造成非正常写!

网友I:
检测掉电后立即切断外部负载,保证电压跌落到复位值的时间尽可能长,确保flash擦写完...

网友I:
避免在擦、写flash过程中产生复位

网友J:
楼主,任何单片机都面临这个问题,只是几率问题,掉电过程中或上电过程中电压不稳定造成的操作。这个要在程序中采用多重确认可以解决。

网友K:
应该是你的程序问题

网友L:
我用11F02E和12C5604,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M:
我想也应当是你的程序总是。我没有发现过这样的问题。我是用在电表上的,数据绝对要求正确。

网友N:
STC的EEPROM是不太好用。

网友O:
用过STC的EE,好像还没丢失过...

网友P:
是会丢的,我用的C12A32S2,就会丢.其他型号被公司其他工程师用也存在这样的情况.感觉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Q:
我用的STC12A5412AD,也是这样,不是每一个都有这个问题,100片中有5,6片。总是一个扇区的开始一字节变成了FF。

网友P(2011-01-29):
对,就是这种情况,就一两个扇区有问题

楼主:
楼上的,我感觉并不是一两个扇区的问题,是整体,是说不定哪个区丢,而且也不是每个区同时丢

网友R:
自己用算法保证数据的正确。就好象文件系统的思想。

--------------------------------------------------------------------------------------------------
48元 超高性价比 月销量超200件 SALEAE 24M 8CH 逻辑分析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430104015

网友S:
确实有这样的问题,但并非无解,同样的数据多存几个扇区加入校验,当校验不对时,读取备份扇区的数据。
再写回校验不对的扇区。

网友T:
用过stc89C51
未发现此类问题

网友U(2011-03-17):
那是概率的问题,否则你会陷入“悖论”中。。。。

网友V:
楼主,擦除的时间有没有延时到位,太短,的话很容易写错的

网友W:
现在也在用STC12C5410AD,还没有注意到。

楼主:
楼主,擦除的时间有没有延时到位,太短,的话很容易写错的
引用 网友V:

这位仁兄没看清楚我说的,我是说在没有擦写的情况下通断电后会丢失,其实我没搞清楚是刚通上电时丢失的还是刚掉电时丢失的,在这通断电时我敢肯定我的程序是没有进行读写擦除操作的指令的运行的

网友X:
STC 内部EE 一般不用
还不如外挂一个,这样安全很多

网友Y:
便宜不好货

网友Z:
遇到问题首先找自己的原因!不要首先找别人的原因!
我也用stc的flash,我每天都会改写flash,产品在工业领域用了快10年了,一个也没有问题!
是你自己写程序有问题,程序抗毁性,安全行不够好!
有通病是程序员的浮躁心态,而不是硬件问题。当然宏晶确实做的有他们不到位的。

网友AA:
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AB:
貌似好多人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AC:
这个问题 一看 就知道你设计也不过关, 至少我的从没丢过, 看来你对EEPROM的通病(不一定指STC的) 所有的都一样, 你设计上没考虑这个当然不行不。

网友AD:
学习、彷徨,正在考虑用STC12C5630的EE

网友AE(2011-04-18):
用法问题不是STC问题

网友AF:
我写的程序都比较小,好像没出现过这情况

网友AG:
丢了吧!AVR的EEPROM多好用呀

网友AH:
是的,这方面很难解决

网友AI:
用过STC89C52,STC12C2052,STC12C5401等,都在使用EEPROM,没发生过楼主的情况,我用的是汇编

网友AJ(2011-12-14):
我用过STC11F32XE的EEPROM,暂时也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AK:
改改软件了……

网友AJ:
一般EEPROM的数据变成FF,是受干扰后复位时读写导致,你可以加一个延时的程序,程序每次断送电或复位时,都执行500MS的延时,这样估计会好一点!
还有一个,最好就是程序正常运行时,不要修改EEPROM的数据,在上电时,把EEPROM的数据读到RAM操作,这样会好很多

网友AL:
STC的单片机我用过,觉得还可以呀

网友AM(2013-02-18):
我一直在用过STC11F32XE的EEPROM,没有出过此问题

网友AN:
外接方便吗:handshake

网友AO:
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用的比较多

网友AP:
用过较多的12C5620AD,以及少量的12C5616S2,都没有发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AQ:
我觉得,每种单片机都是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很多台系的IC都有上电复位不良的问题,我估计是在上电的时候,对IC有个一高压,使IC进入编程状态

网友AR:
是你程序有问题引起,买专用EEROM照样有那样问题。

网友AS:
stc11f04e和 stc12c5608ad 好几年了,还没碰到过eeprom数据丢失的,有时候还真想亲眼见识见识

网友AT:
用过。没发现有这个问题。

网友AU:
我用的s2,是会丢数据,挂了个24

楼主:
引用 网友AI:
用过STC89C52,STC12C2052,STC12C5401等,都在使用EEPROM,没发生过楼主的情况,我用的是汇编 ...

呵呵,你是没发现到,只要去校验下读出来的值就会发现问题,相信你也没有去校验过读出来的值

网友AI:
写进去的数据当然要校验,也当然是正确的,否则存数据就无意义了。你百分百是程序没写好

网友AV(2013-12-04):
我个人觉得 连续擦写STC的内部FLASH 尽量在2个扇区之间给予50ms+的间隔。这样基本OK

网友AW:
引用 楼主:
呵呵,你是没发现到,只要去校验下读出来的值就会发现问题,相信你也没有去校验过读出来的值 ...

你太想当然了,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去校验啊,大家都是傻子?

网友AX:
这个问题很难解决,扇区刚擦完,断电了谁也没办法。我试过铁电存储器,在某些情况下数据也被修改,出现错误。

网友AY:
有几位老大说是程序问题,那能否详细说明一下,你们是怎么来避免这种情况的呢?

网友A:
硬件上讲,这是无法避免的。
就像为了避免财产纠纷,要写遗嘱。但当事人的想法又会改变,又要改遗嘱。
然后就想,如果能在死的一瞬间,写一份遗嘱,就是最能表达当事人的最后意图。

只能从逻辑层面解决。
1、确保数据完整性
    如果数据只写了一部分,确保程序能识别,比如用校验码,双备份来实现
    程序一旦发现数据是不完整的,立刻启用缺省参数,这个参数可能不是最佳的,但至少是安全的
2、硬件提供响应的支持
    断电后有后备电源,比如充电电池,或者能**几十个毫秒的电容也可以。
    检测到主电源断电后,立刻保存数据,此时有后备电源,只是时间不长,然后等死

网友AZ:
引用 网友AX:
这个问题很难解决,扇区刚擦完,断电了谁也没办法。我试过铁电存储器,在某些情况下数据也被修改,出现错误 ...

看了一下帖子,是在擦写的过程中变为FF,SDWYS的说法是对的,应该是在这个过程中又掉电,这个谁家的芯片也避免不了,需要从系统上保证。铁电的操作时间很短,数据被修改的话,估计是干扰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楼主的水平有问题,任何ee或者flash都不能保证这个问题。
我的做法是copy.
因为这个问题基本是存在在擦 ...

同意 擦除一个扇区 好像要ms 级别的

网友BA:
在烧录的时候选择低电压时禁止对eeprom操作,应该可以减少这种情况。我用的STC11L02E和STC15W204SW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B:
猜测:可能没有足够的擦除和写入时间.
楼主是否能保证IC在对FLASH操作时,有充足的电源?别说你的电源很稳定,这个没用,关键在你电源关闭的动作中有没有进行FLASH操作,如果你能保证在FLASH操作完成后50mS内电源依然能维持在电源稳定,那应该问题不大,
比较我也做过STC89C系列,用了几K没出现过问题,还是用来保存时间计费用的,擦除和写入FLASH的时间必须要保证.并不是任意条件下都能操作FLASH的,就像我必须是活着才有可能回复你的问题一个道理.

网友BC:
以前我也遇到过,。。不过上电加一个长延时后,在电压稳定后去读写就没问题了。。

网友BD:
楼主的问题应该是掉电时读写保护的程序不够完善,由于写FLASH或EEROM需要时间较RAM长得多,
所以在“掉电”后:仅保证当前最后一次操作正确(例如一个字节),其余操作取消,要保护的数据越少越好,否则将工作“超时”,导致后续操作不稳定和不可靠。
我们使用了某著名厂商生产的工控CPU板也有同样的问题,甚至没有写操作。

网友BE(2014-01-04):
应该不能在上电的时候马上读写EEPROM吧,那个时候电源还没有稳定。

网友BF(2014-03-25):
问题应该是你擦除扇区的过程中停电导致,你这种现象应该出在某个扇区吧

网友BG:
引用 网友BH:
可以用官方例程测试EEPROM。如果不丢失,那就是你程序问题,如果丢失,可能你买的翻新STC单片机。
需要1.5- ...

STC还翻新?;P

网友BI:
我做的一个工作时间累计器,几年了,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工作的挺好,我3处备份。

网友AI(2014-07-12):
程序问题

网友BJ:
一价格低,品质好,用着方便的单片机(中颖单片机),家电巨头美的,苏伯尔都在用,快来加Q2714266616,了解详情吧,他能给你带来惊喜。

楼主(2014-08-17):
谢谢楼主的各位,大家怀凝的问题之前都已经实验过,也考虑过,但还是没能~~  已经转用STM8的了,STM8系列非常稳定,至今没发现过内部EEPORM丢数据问题,而且价格比STC便宜更多

网友BK:
程序猿都喜欢较真,一旦认为是通病,在没找到实际问题之前,它就是通病,十头牛都拉不回来,所以,呵呵,一笑了之。用着开心就用,不开心换就换呗。

非常认同!

网友BL: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外接30MHZ晶振,尝试过外接8MHZ的,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

可靠复位  下载程序的时候P1.0/P1.1接地 试试看

网友BL:
引用 网友BK:
程序猿都喜欢较真,一旦认为是通病,在没找到实际问题之前,它就是通病,十头牛都拉不回来,所以,呵呵,一 ...

15的试试!内置高精准时钟、内置高可靠复位!

网友BL: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主的各位,大家怀凝的问题之前都已经实验过,也考虑过,但还是没能~~  已经转用STM8的了,STM8系列 ...

呵呵。。。

网友BM:
找个带E2的呗

网友BN:
我们的产品也用内部flash来替代24C02,并没发现什么问题,如果在擦出和写入过程中断电应该肯定不行啦,要求高的话用电池保存吧就没这样的问题。。

网友AX(2014-10-22):
反复写入并随机断电丢数据是正常的。可将数据备份解决。将同一数据写入两个区域的EEPROM中,一个做备份,写入时先写实时数据区,校验正确后数据复制到备份区。定好数据格式规则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O(2014-12-12):
用法问题。

网友BP(2018-05-03):
这种问题正常情况很少,我这边再用户操作数据保存的时候,断电才有机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Q:
注意时序的时间,用了10年了,没有出现过你说的现象

网友BR:
没有用过单片机自带的EEPROM,我司都是24C02

网友BS:
我今天也试过stc89c52rc,也有楼主的问题,经常数据丢失

网友BT:
用EEPROM吧,比如24C04,把数据尽量往后方不要放到前面区,数据线上加上拉电阻,电压做稳定,还有就是程序要写好,一般没有什么问题,偶然事件什么IC都会有,没有万能的东西。

网友BU:
IAP 15w413AS 经常通讯不上 然后接收区就是FF FF FF .........真垃圾 害死人

网友BV(2018-06-21):
一直使用中,好用,只是我的数据小,只有两三个字节

网友BW(2019-03-14):
这个单片机需要用第二复位管脚当低电压复位的,这样就不会丢失EEPROM的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