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MEGA16 IO端口的问题

楼主(2010-12-29):
我有一个产品是使用MEGA16+SJA1000    CAN总线通讯的产品
常温下一切正常
高温80度时通讯偶尔就会有问题,仿真发现CAN数据在MEGA16缓冲中的数据
与实际传输的数据常有1位的错误
如果用MEGA128+SJA1000就不会有温度问题
区别就是MEGA16没外部总线,是用IO口模拟的
我想有可能是IO的问题,但并不清楚温度到底影响到它的什么指标了
这个情况只有在烘箱中拿出来的1 2分钟内出现
稍微一冷就好了
搞得我很郁闷啊

楼主:
冷清的论坛啊   真冷。。。。

网友A:
是不是外部晶振或者晶振补偿电容的温漂引起的?

楼主:
但是128就没问题啊
要有温漂应该一起漂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