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2C数据传输

楼主(2010-12-29):
本人正在做一个仪表项目
要求仪表从锂电池保护板读取电量信息
锂电板采用I2C接口输出信息
仪表离保护板至少有1米多远
请问仪表能直接从保护板读取电量信息吗?
谢谢

网友A:
I2C的规定距离是75CM,如果一定要这么远,建议降低通讯速率试试。

楼主:
还有一问:
单片机的IO口SCK和SDA能直接接出来吗?
应该不可以的,很不安全。
请问应该怎么做,串电阻行吗?
谢谢

网友B:
可以接出来,但距离是要限制的。
另外,一般是不允许在SCL和SDA上随便串电阻的

网友C:
可以加ESD保护器。但是距离太长,建议你用软件模拟I2C,降低速度。

楼主:
单片机的IO口直接引出,应该很不安全的,万一线接错了(比如错接12V),单片机会烧的
感觉不怎么好,请教大家还有没有好的办法。理论上来讲,串一电阻(1K)会安全些
也不会影响数据读取。4楼说不要串,真想不明白

网友C:
I2C本身就带上拉,串电阻弄不好会造成不认识电平。防止接错可以在接口上做防呆设计。你这种互联情况下,接错不是你该考虑的问题,ESD才是你该研究的。

网友A:
你距离这么远,总线上拉电阻应该要小一点才好,一般板内通讯在2K--5K,板间要更小一点,你想想你在IO端口再上串一个电阻会造成什么样的情况。
另外数据手册上规定的距离是保证最高速的情况,距离远一点,可以牺牲一些速度来保证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