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F166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12-29):
在用F166调试一个笔段式液晶时,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用仿真器供电仿真液晶正常,但直接用电源(34063把24V转成 5V,LC滤波,纹波小于50mV)发现液晶的灰度会慢慢加到最深。我已经关闭中断,去掉所有主循环中的东西,只留初始化部份,还是这样。

网友A:
灰度加到最深什么意思?该亮的地方亮,不该亮的地方点亮了?
可以比较一下用仿真器和用电源的LCD驱动波形差异

网友B:
真羡慕你,我调试笔段液晶时,用仿真器只能下载,完成后无显示,只有断开仿真器,用外电源供电才可以显示,不过显示正常,没出现你说的问题,却无法在线调试!

网友C:
3楼:

用一片HC4066做一个仿真器的隔离装置就没你这个痛苦了,我也是被逼无奈才这么做了一个。现在基本跟STC的下载差不多了,断电====下载=====开机。不再需要插上拔下N次。

网友D:
这个仿真工具做的也太垃圾了吧

网友D:
客户用着开发方便了才会有的人多,不要用了你的芯片还要学着改进下开发工具,建议好好改进下

网友A:
to hrblgd,
不知道您说的无显示是不是指“JTAG4个口(TCK,TDI,TMS,TDO)所占用的seg不能使用”,这个是仿真通讯口,仿真时不能用作LCD显示,请谅解。
to sszxxm,
您说的隔离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难道隔离以后就可以仿真被JTAG口占用的LCD seg了么?应该不行的吧。stc只是一个串口下载工具,我们也有slab 串口下载器,欢迎试用。
楼上的lixiang69,
仿真器只是JTAG4个口(TCK,TDI,TMS,TDO)所占用的seg不能使用了,其他的seg是可以使用的。不知道您说的垃圾是什么垃圾?

网友C:
回管理员:
我从来不用仿真功能的,用88F4051习惯用串口下载,跟STC一样。但是在使用79F085的时候,本来IO口线就紧张,而且也不支持串口ISP,给调试带来很多不便,最后不得已才想出了这个HC4066隔离的办法,其实就是用JET51作为下载器用,而不是仿真器!下载程序代码时,把电路电源切断,改成从JET51供电,同时JET51给HC4066供电,也同时打开HC4066的4组模拟开关,下载完毕后,JET51自动断电,HC4066没有电源,处于高阻状态,所以虽然没拔下接口线,但是对整个电路的运行没有任何影响。此时给电路板上电,就可以检验代码运行结果了。

我本人开始逐步从STC转向中颖,因为中颖的芯片确实不错。但是如果就因为这个而忽视其它问题,说中颖的东西什么都好,那也太牵强了。说句心里话,中颖的整套开发工具,从硬件到软件给我的感觉确实很垃圾!就像台湾笙泉,芯片其实跟STC是同一个,但是为啥人家STC的工具软件界面虽然很丑陋,但是就是用着舒服,而笙泉自己做了这个市场之后,整个让人大倒胃口呢?STC虽然很多人对他颇有微词,但是他 就是在骂声中中逐步壮大。

希望中颖也能在骂声中成长,做的芯片,工具都能更贴近 用户,而不是不停地为自己辩解,给客户需要的东西,才是你们最应该做的。

网友A:
to sszxxm,
     其实我们也在不断改进中,比如说,79F085,最新的IC已经支持串口ISP下载了,欢迎您试用。这个和88F4051差不多了。
     被骂我们接受,但是要有价值对嘛。千万要骂了清楚一点。现在我知道了。你说的“垃圾”就是下载完成程序后,需要将jet51拿掉才能上电运行程序。
     “垃圾”在哪里,还是需要明讲哦。比如STC“舒服”,舒服在哪里?

网友E:
我觉得不错吧,要求不能越来越离谱

网友C:
to 管理员:

其实我很不想骂垃圾这样的词语,尤其我现在正在用的芯片,嘿嘿。
既然你很想知道具体问题所在,好,就先举个例子吧:
ISP51的下载功能做得简直是超烂!如果客户只是点了“烧写”来下载程序,而不是点“自动操作”,结果会超级郁闷,所有代码项会被清除,我曾经就吃过哑巴亏,后来咨询代理商才知道,原来软件设计中会自动擦除代码项的,这样我的4051一旦执行过串口“烧写”,那么下次再想写入代码,必须把P1.4.P1.5拉低才能启动,其实这个对大多数都是比较郁闷的,明明在代码选项里设置好的!

还有对于没有或不习惯使用仿真器,或者使用仿真器有很多不便的时候,我们很希望能在ISP51中加入自动刷新代码缓冲区的选项,这个STC就做得很好,KEIL编译完后甚至可以自动启动烧写时序。而ISP51却要每次必须重新调入代码才能完成刷新,这样的工作量几十次操作都嫌累了,何况做完一个完整的项目设计,几百次下载总要的吧?

罗嗦这么多,无非是希望中颖的工具能更贴近用户,并无恶意。希望你们不要总是等到客户抱怨之后才会去考虑问题,而应该主动向你的同行学习,STC虽然因为他的手册,他的宣传策略,遭致了很多的骂名,但是仍然有那么多的铁杆用户,这本身就说明了STC有他独到的地方,你们应该主动去学习,而不是等着别人来教你,虽然用户抱怨的时候,说话比较刺耳,还是希望你们能把其中合理的部分听进去,真正在实际上把改进措施落实下去。千万别跟笙泉那样,一个ISP引导码都要唧唧歪歪上几个月甚至几年。

网友A:
我懂你的意思了,ISP51对用户来说功能太复杂了。按钮太多了反而无所适从,弄错的话只有不好,还不如极简的操作界面,但是需要自动化程度高一点。

网友F:
顶11楼!
我也准备用由STC转过来,已经拿到样片做了可以使用的程序,用的88f2051,由于P1全部用来驱动LED,只能用ISP方式下载代码,每次编译都要重新打开文件,真的很不方便。
另外由于一些原因,我需要用自己的下载软件下载程序,我希望了解ISP下载协议,昨天实验了一下午,已经可以和芯片握手了,但是毕竟不知道具体格式和意义,STC的也没有公开ISP协议,不过有网友做了OCX下载控件,可以直接用,在这里也建议公开ISP协议或由官方做通用的控件或DLL,可以让有特殊应用的用户做二次开发;这点有点怀念ATMEL的产品,几乎每一款都有着详细的编程方式,非常便于个人DIY,不能否认,这种做法对于他们的产品普及有着重要的意义,记得01年刚学MCU的时候,就是自己做的编程器,甚至我还自己写了烧写软件;

网友F:
偷个懒,如果方便的话请将2051的ISP方式发到mcu5i51@126.com,说实话真的不愿意做这些必须做的“无用功”

网友A:
协议暂时是不公开的,不好意思。

楼主:
已经解决了,原来是不用的COM5~8,不能一直设为ADC的输入口。

网友C:
看到12楼管理员的回复,说实话,都在意料之中。一个简单ISP程序,被说成这么复杂,唉,连做开发的工程师都用着不顺手了,还怎么让生产线的工人用啊?貌似这里也看到了笙泉的影子.................反正是不指望这个ISP51做什么大的改进了,能不出篓子算万幸。
将就凑合着用吧,嘿嘿..........

网友A:
众口难调,总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