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再次求助

楼主(2010-12-29):
老板交待了一项任务,让我由一块电路板画出电路图,小弟第一次做,没做过这种工作,老板说让我找张纸,然后看着板子,一点一点画,感觉好复杂啊。想问一下,做这项工作要注意什么?有没有什么快速的方法?

网友A:
抄板,请拿起你的万用表,开工。

网友B:
06年幹過一個月這種噁心的事。。。

只要上面的元器件你認識,萬用表測連線,其餘的規格查色環,標號等。。。

結合對電路的推理。。。

完成你的任務

网友C:
最好带个放大镜,要不然那些贴片原件会看得你眼睛花!

网友D:
如果是插件的话,可以拿张纸出来,贴到板的背面让元件脚扎出洞洞,,,然后照着板子把洞洞连接起来,再整理就ok

楼主:
谢谢 各位了 经过两天的苦战,终于弄出来一个了,太不易了,得细心啊!《由电路板画电路图方法的研究》这篇文献上说的挺好,但条件不足啊

网友:
这个事情没有偷懒的办法,锻炼你耐心和细心的好机会,对你自己理解电路也有大大的好处。

网友E:
我以前也做过这事

网友F:
容易呀,就是用万用表,纸,笔,然后开工就是喽。

网友G:
快速方法就是给PCB板厂
老板给你的是几层板,两层以下好说。
上四层就难了。

网友H:
一层二层的好做一点,三层以上肯定搞不好。我感觉应以集成电路等为中心,再用万用表等工具,耐心是肯定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