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发生器

楼主(2010-12-29):
高手帮忙看下这个电路,我现在只能调到16khz,怎么么改动元件参数,或者改动电路能让输出为100khz

网友A:
先换运放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换了运放了,输出能调到100k了可是我不知道那个运放的型号,你能提个建议吗?

网友B:
请问一下,你这个电路可以用EWB模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