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F113&SYN450R通信问题

楼主(2010-12-29):
各位前辈,我现在用F113和SYN450R做无线通信,通信协议为
前导码+引导码+数据
其中前导码为10个脉宽为2ms的高低电平,引导码为4ms低电平
数据0:400us高电平600us低电平
数据1:600us高电平400us低电平

  由于SYN450R即使在空闲时,数据输出端也有不规则的方波,所以在编写接收程序是没有采用中断方式,而是采用查询的方式进行解码。
  安照前导码和引导码的规律只要检测到有前导码的2ms低电平紧接着有4ms的低电平就认为后边的就是数据,在检测这些前导码和引导码时,比如刚进入接收程序我检测到低电平,我就等待高电平到来,以这个高电平时刻为基准,每200us检测一次,共检测10次,只要有一次为低电平,就不认为是前导码而退出,同样刚进入接收程序我检测到是高电平,我就等待低电平的到来,每200us检测一次,共检测10次,只要有一次为低电平,我也认为不是前导码而退出,如果都符合这样的规律,我就按照这个规律走,直到检测过引导码到数据为止。
然后按照数据0数据1的高低电平时间的不同来解码。
现在问题是,数据接收不灵敏,有串码问题存在。
请教各位大侠,我这样处理有什么问题吗?第一次接触无线产品,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对于初学者,我建议你还是模仿2262的方式编码,网上关于这个的用MCU解码的参考程序比较多,周立功网上也有,另外就是和芯片或模块供应商多沟通参数如何设置.

网友B:
估计楼主用的是廉价OOK发射和超再生接收信道,这类信道的性能不佳,信号沿会有前后移动,还有可能因受扰导致中间插入沿跳变,需要留有余量,或者基于编解码芯片。

楼主:
这是芯片的介绍,这种芯片用的不多吗?
SYN450R是法国SYNOXO公司推出新一代的单片无线ASK/OOK(ON-OFFKeyed)
接收芯片,主要应用于无线射频遥控领域。与上一代产品SYN400R相比,SYN450R具有更
高的灵敏度。在433MHz应用环境下,灵敏度可以达到-107dBm,大大增加了接收距离。同
时,SYN450R比SYN400R具有更高的集成度,高频信号接收功能全部集成于片内,以
达到用最少的外围器件和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可靠的接收效果。所以说SYN450R是真正意义
上的“天线高频AM信号输入,数字信号输出”的单片接收器件。同时,SYN450R片内自动
完成所有的RF及IF调谐,这样在开发和生产中就省略了手工调节的工艺过程

网友B:
看来还不是我前面说的那种廉价货,但ASK信道本身的扛干扰性比较差,对你的解码程序要求较高,这一点前面说的依然有效,没有足够经验的话,还是用编解码芯片好一些。

楼主:
谢谢chunyang前辈,现在方案已经是这样了,板子也都是按照这个做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还有,程序在仿真器上跑可以,但是真正下到单片机里就收不到数据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我的意思是,收不到正确的数据了,chunyang前辈,我该怎么办呢?

网友B:
你用存储示波器抓一下收发波形来看看。

网友B:
另外,ASK信道往往可以直接传基带信号的,只要数据率合适就行,你的编码方案不适于用在无线信道上,如果数据中存在长1长0,可以用曼彻斯特编码解决。

网友A:
我只能说问题并不严重,只出在两个地方: 1.你对无线编解码不是太了解. 2.你应该请求供应商技术支持,这个应该是金美润的方案.由于本人也处在这个行业中,不能太过详细讲解这样的具体商业项目的例子.

楼主:
哦,谢谢楼上,谢谢chunyang前辈

网友C(2011-07-06):
用pt4450+pt4317-x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