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6F1934的AD参考电压的疑问

楼主(2010-12-29):
数据手册里介绍内部参考电压部分:
       A/D转换器固定参考电压选择位 ADFVR=01时,固定参考电压为1x(1.024v)
在电气规范里:AD06---AD参考电压VREF 最小值是1.8v
就是说AD参考电压可以设定为1.024v,但是又不能满足最小值1.8v要求,这不是互相矛盾了吗?

网友A:
我大概的看了一下,正确的理解应该是:
1、FVR的电压范围为1.024,2.048,4.096三种
2、FVR可设置为以下5种电路的输入:ADC输入通道,ADC的正参考电压,比较器正输入,DAC输入,LCD偏置电压
3、在电气规范中要求,AD的正参考电压不低于1.8VDC
4、所以正确的理解为,为了保证FVR可通用性,所以在2.048,4.096时可作为AD正参考电压,作为其它4种用途时则三种电压均可。
5、所以,并无矛盾

楼主:
谢谢。
就是说,可以把固定参考电压1.024v设置给AD参考,但不能正常工作;把固定参考电压2.048v和4.096v设置给AD参考,这时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
设置1.024给VREF,这是一种错误的行为,因为手册已经要求不低于1.8VDC了,所以,如果这样做了,责任自负。

网友B(2013-07-09):
1.024V只是一个基准电压,应用时,可以选择它的2或4倍.电气规范里也有标注
注1: 总绝对误差包括积分误差、微分误差、失调误差和增益误差。
2: A/D 转换结果不会因输入电压的增加而减小,并且不会丢失编码。
3: ADC VREF 来自选为参考输入引脚的外部VREF、VDD 引脚或FVR。
4: 当ADC 关闭时,它除了消耗泄漏电流外,不消耗任何其他电流。掉电电流规范包括ADC 模块消耗的任何泄漏电流。
5: 所选的FVR 电压必须为2.048V 或4.096V。

网友C(2013-09-12):
我用过16F1937,AD的参考电压在1.024/2.048/4.096都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D:
楼上,这样做是很危险的。

网友E:
可以将参考设置成1.024V,AD的转换也可以顺利进行,但是由于此时电压过低,AD的结果并不准确,也不知道离散性如何,所以不能保障你的结果可用。MCHP设置最低参考电压要求我想是因为内部AD转换所用的模拟开关需要有这样的电压要求,低于这个电压,模拟开关就不能完全导通从而导致AD结果失准,这仅仅是个人猜测。

网友F(2015-05-06):
引用 网友A:
我大概的看了一下,正确的理解应该是:
1、FVR的电压范围为1.024,2.048,4.096三种
2、FVR可设置为以下5种电 ...

我想问下,当单片机供电电压低于3.3V时,FVR还能够提供稳定的4.096V、或者2.048V电压基准值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想问下,当单片机供电电压低于3.3V时,FVR还能够提供稳定的4.096V、或者2.048V电压基准值吗? ...

不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想问下,当单片机供电电压低于3.3V时,FVR还能够提供稳定的4.096V、或者2.048V电压基准值吗? ...

FVR和VCC之间有电气约定的,你要仔细看看规格书

网友F:
引用 网友A:
FVR和VCC之间有电气约定的,你要仔细看看规格书

     后来经过实际测试,在电压不低于2.75V时,单片机内部的FVR还是能够提供2.048V电压的。但是内部没有DC-DC模块,4.096V是不行的。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