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对IO和对寄存器的操作区别在哪?

楼主(2010-12-29):
pin与register
在使用中选用哪个?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是哪种单片机?

网友B:
单片机的IO在其程序看来就是个“寄存器”,只是这个寄存器是双端口的——即程序和IO端口都可以对其操作。

网友C:
看下IO的硬件框图 分析下你写寄存器和写PIN都是怎么工作的 然后你自然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