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产生一个电压和电流之间的夹角

楼主(2010-12-29):
(无正文)

网友A:
简单的就是拿个变压器,在次级端串接一个7W左右的功率电阻。测次级的电流,电压直接接变压器次级输入两端的就好了。容性时,并上一个补偿电容。

网友A:
或者买几个小的交流风扇,测交流风扇的工作电流。再简单点就是把你电脑的电源线中一根先过互感器,直接测电脑的电流,角度也有了。

楼主:
嗯,还是第一种方法比较方便

网友B(2011-02-21):
那大功率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