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开关被静电打坏

楼主(2010-12-29):
最近发现无线模块的ASM天线开关部分经常会失效,怀疑是静电打坏了,我们的天线卖出去的时候装在壳子里,平时不露在外面,所以好想也没想起来测接触放电指标,也没有这方面资料,今天用静电发生器测了接触放电,CONTACT 1KV模式打一下,ASM就坏了,加了一个TVS也过不了2KV,不知道一般人手静电是什么数量级的,接触放电需要过多少才能不会经常被手摸坏,谢谢

网友A:
RF输入是无法耐受高压的,特别是CMOS工艺的器件,加TVS会旁路信号,不宜如此。在天线回路中加一个LC低通滤波会改善,但本质上要保证天线不可外露,且不能采用一根导线或加感导电做天线,必须有接地网,只要静电不释放在天线芯上就没事。

网友B:
人体会到8KV,TVS要看什么型号了,也不知道你的天线开关是什么频段的,你可以考虑加PolyESD器件,这种得电容教小,由于你测试的是天线部分,ESD的能量很容易全部耦合到天线上,造成2次打击。另外加了TVS还是坏说明经过TVS残留的电压还是弄坏了开关,你可能要尝试2级TVS保护试试。

网友A:
高频下,几个pF的对地电容就会旁路很多信号,而且会造成天线失配。

网友C:
我觉得应该加LC高通,电感线圈直接把端口直流短路到地

网友A:
高通、低通效果应该差不多,多级更有效。

楼主:
RF输入是无法耐受高压的,特别是CMOS工艺的器件,加TVS会旁路信号,不宜如此。在天线回路中加一个LC低通滤波会改善,但本质上要保证天线不可外露,且不能采用一根导线或加感导电做天线,必须有接地网,只要静电不释 ...
引用 网友A:

我们系统频率是小于1G,
谢谢CHUNYANG回复,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受工艺影响,RFIC或者是ASM的RF_IN都不可能耐高压,应该尽量在天线旁边提供其他泄荷通路,避免只对天线的接触放电,但如果是鞭状天线的话,不太可能在周围布满接地网,所以这个问题就不好避免。
另外,这是不是大部分鞭状天线外面都有橡皮或者塑料的主要原因?为了避免接触放电?

我们的产品设计初是有一个25V的TVS,我明天再去详细测试此TVS有多大效果。到时候再跟帖

网友B:
25V的TVS电压太高了,一般你的RF的放大器的驱动电压多少就选比这个电压稍高的TVS

网友D:
俺是来学习的

网友E:
如果加个TVS还是过不了静电2KV,会不会选错型号或者是TVS质量不行,TVS的静电标准时空气15KV接触8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