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Soc温度控制器的问题

楼主(2010-12-29):
刚接触PSoc,在选择芯片上有些疑问,cy8c21434和CY8C29466在做温度控制器上有何不同?要做成一个简单的温度控制器实物,外部需要些什么硬件?

网友A:
这篇**写得挺好的,你可以看看,这是英文的,中文的很快就出来,先看看英文的吧,呵呵

网友A:
对了,这篇**举例用的psoc3,原理是一样的,可以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果然原理是大同小异的,如果是中文的 那就好了,看得让人十分头晕 刚刚接触PSoc  许多地方还需多多看,要做一个最简单的温度控制器实物  大概需要多久时间呢?在Cypress网看到申请芯片步骤相当繁琐,周期好长的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主板上用的温度传感器 有何选择?用LM35可以吗?

网友B:
温度感应--系统级设计

网友A:
回复 楼主:
传感器本身没什么限制,主要是看看PSoC能实现的和传感器匹配就好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简单的温度控制应该不会时间很长,申请样片找代理商就行了,现在cy网上也是建议找代理商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