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友们帮忙,求教个算法!

楼主(2010-12-29):
是这样的,手头有个输出电压型的湿度传感器,他的特性曲线如图所示,我该如何将输出的电压转化成相应的湿度显示出来呢?目前考虑用的是AD转换,但是不知道如何通过算法将输出的电压和湿度对应起来,请朋友们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A:
奇怪,这个表格不是已经非常清楚了吗!?

如果不考虑环境温度对传感器的影响,以25deg.C曲线为准的话,10%RH时大约输出0.5VDC,50%RH时大约输出2VDC,90%RH大约输出2.75VDC 。

一般在HSU07的手册上,还有一个5%RH的对应电压输出表格,5%RH内按照线性近似即可,如果考虑温度补偿,它一般还提供一个温度补偿公式。

楼主:
谢谢楼上给解答,我还是没有开窍。举个例子,假如现在传感器输出的电压为2.8v,我用AD(12位)采出的数值为2282,电压输出为2v时,AD采出的数值为1638。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将AD采出的数值跟对应的湿度对应起来。

网友A:
把湿度传感器每5%RH一档输出电压对应的AD转换值做成一个表格。

找到2282在这个表格的位置,自然就能知道湿度值了。

网友B:
读出AD值 data  参考电压REF
电压=(data/4096)*REF
电压与湿度的关系查表

网友C:
非线性,查表对付之。

楼主:
谢谢楼上讲解!非常感谢!:handshake

网友D:
用几段折线模拟那条曲线就可以了